如何实现PC上同一个文件夹同步到两台群晖NAS上?

楼主(2022-12-10):
目前有个文件夹通过Synology drive同步到公司的nas上,想把相同的文件夹同步到家里的nas上,但提示文件夹被其它nas占用【大概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实现同一个文件夹同步到两台nas上?

网友A:
你的思路应该是有问题吧,应该是一台nas跟另外一台nas同步,然后跟电脑同步,这样就可以了,我的是威联通,两台nas(1白1黑)、两台电脑,四个同步,方法是白nas跟两台电脑同步,然后跟另外一个nas定期同步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应该是有问题吧,应该是一台nas跟另外一台nas同步,然后跟电脑同步,这样就可以了,我的是威联通, ...

公司的NAS未接入网络,无法与家里的NAS同步,

说直白一点我就是想把电脑上的文档自动备份到两台没有联系的nas上。

网友:
买了台ds218+   准备用起来  买来还没研究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的NAS未接入网络,无法与家里的NAS同步,

说直白一点我就是想把电脑上的文档自动备份到两 ...

可以搞一下VPN接到家里,都是内网就能直接同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一下VPN接到家里,都是内网就能直接同步了。

网络都没有,怎么搞VP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络都没有,怎么搞VPN?

没有网你是怎么同步电脑上数据的?

你说电脑能同步你家里的NAS吧,说明家里有网,电脑有网吧

你电脑和单位NAS也是通过网络连着的吧。

要是单位的NAS连网线都没接着算我没说,那不叫NAS,那叫硬盘柜

不好意思,搞反了,原理上是通的,你能同步单位NAS,说明电脑和单位NAS是通的。

你电脑能访问家里NAS说明电脑和家里的网也是通的。

那单位NAS和家里NAS直接VPN就行了。

网友D:
nas和nas之间可以同步,这样搞,公司肯定知道

网友E:
群晖网站就有教学, 机器里头的sharesync就能直接处理, 不过如果你不是老板最好别乱搞, 小心把自己搞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群晖网站就有教学, 机器里头的sharesync就能直接处理, 不过如果你不是老板最好别乱搞, 小心把自己搞没了 ...

有链接没  ds218没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网你是怎么同步电脑上数据的?

你说电脑能同步你家里的NAS吧,说明家里有网,电脑有网吧

不行,公司的网络是个局域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s和nas之间可以同步,这样搞,公司肯定知道

目前的场景是两台nas之家没有网络连接,无法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群晖网站就有教学, 机器里头的sharesync就能直接处理, 不过如果你不是老板最好别乱搞, 小心把自己搞没了 ...

你说的这个也是两台nas间同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链接没  ds218没搞起来

https://kb.synology.com/zh-tw/DS ... _via_Synology_Drive
https://www.synology.cn/zh-cn/ds ... omponent__sharesync

网友G:
我理解LZ的意思是电脑上的文件夹是永远是最新的,到公司连上局域网就自动同步到公司的NAS,到家了连上网络之后就自动同步到家里的NAS。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想搞公司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理解LZ的意思是电脑上的文件夹是永远是最新的,到公司连上局域网就自动同步到公司的NAS,到家了连上网络 ...

对头,就是这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就是这意思

其实不纠结自动的话,可以用类似GoodSync的文件夹同步软件就可以,把NAS做一个网盘出来,家里和公司各一个任务,保存起来,到地方连上网了就开相应的任务便可。
其实我也有类似的需求,但我的介质不是电脑,而是移动硬盘。
我初想是公司多台工作的电脑直接汇集到NAS网盘,NAS再同步移动硬盘,再把移动硬盘插回家的NAS同步。但是操作太繁琐了,一直没坚持下来。

网友:
局域网搞个freefilesync就很好了。基于局域网共享原理的同步。免费版自己手动执行就好了。捐赠版可以定时。

网友:
去下载一个微力同步装到群晖和电脑里搞下,Drive同步两套帐号感觉不可能的(假如两台nas的IP ID 密码设置一样估计都会出错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