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前有没有场效应管取代IGBT的型号 比如1200V 450A的MOSFTE

楼主(2022-12-10):
目前什么原因限制了大功率MOSFET的发展  三极管和IGBT好像轻松上KV  数百A mosfet的电流标称有,但电压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
这种需求你得找碳化硅,MOSFET天生不合适

网友:
就算是数百a,因为导电原理不同,mos是靠薄薄一层虚导电层导电,几个nm厚吧,所以大电流mos其实也是vlsi,每个小mos内阻几k,并联几百w个小管子降低阻抗。所以mos一致性非常差,而且很容易被击穿(个别点位击穿形成hot spot,长年累月影响到周围)。igbt是载流子方式导电,加厚控制极虽然降低了增益,但是可以大幅提高耐压耐热等抗造能力。mos在igbt面前脆弱得像个啤酒花。。。低压场合摸一下都可能摸坏,高压场合一个浪涌不小心就嗝屁。

当然要能控制好所有变量,严格控制gsd的工作条件,现在有几百v几百a的mos还是可以可靠运行的。就是调试成本高。

网友:
有啊,sic的ipm,除了超级贵,没有别的缺点

网友A:
碳化硅MOSFET,就是要取代IGBT的。Model3上已经大量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化硅MOSFET,就是要取代IGBT的。Model3上已经大量使用。

感谢回复,有推荐的型号吗  。SIC可靠性和IGBT比起来如何 IGBT 号称短路10US不损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有推荐的型号吗  。SIC可靠性和IGBT比起来如何 IGBT 号称短路10US不损坏的 ...

目前各大半导体厂ST,英飞凌,Onsemi等都在搞SIC MOSFET。国内比亚迪也有自己的SIC MOSFET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