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us 语音编解码怎么输出固定的波特率

楼主(2022-12-10):
最近接触opus编解码算法,做个多人语音对讲,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用过这套算法
怎么能让opus编码厚输出一个固定波特率,比如2400bps,这样方便无线传输,
最终输出的采样率还是8Kbps

网友:
用stm32f1xx跑起来顺畅吧

网友:
完全不懂什么opus,但是帮你问了一下ChatGPT

Opus是一种开源的语音编解码器,它支持多种音频格式,并提供了可调的波特率。如果您想让Opus输出固定的波特率,可以在调用编解码器时指定波特率参数。例如,如果您想让Opus输出的音频的波特率为64kbps,可以使用以下代码:

opus_encoder_ctl(enc, OPUS_SET_BITRATE(64000));

其中,enc是编码器的句柄,OPUS_SET_BITRATE是一个宏,用于指定波特率。您可以根据需要指定不同的波特率参数,以达到您想要的输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