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账号就能玩ChatGPT的方法(已经失效)

楼主(2022-12-11):
想玩 ChatGPT 但没有账号的同学看过来,gpt.chatapi.art 是 ChatGPT 的反向代理,可以不需要账号使用。

https://gpt.chatapi.art

网友:
地球上有多少人

我不知道确切的人口数量,因为我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并且我没有能力查看当前的人口数据。不过,据估计,目前地球上大约有7.9亿人。(这个数据很明显搞错了)

猜猜我是谁

我无法猜测你是谁。我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无法理解人类的个人身份。我只能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并尽力提供有用的信息。如果你有具体的问题,请随时向我提问。

我请你吃麦当劳

很抱歉,我无法接受你的邀请。我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并不能吃东西。我只能通过文本与你交流,无法参加实体世界中的活动。

来学两身狗狗叫

一般来说,狗狗叫声的方式有很多种,这取决于它们的品种、性别、年龄和情绪等因素。一些狗狗会叫得很尖叫,有的会叫得很低沉,有的会叫得很吵闹,有的会叫得很温顺。总之,狗狗的叫声是多种多样的,非常有趣。(电脑想了很久才出数据,看来对它来说确实有点难)

网友:
MCS-51单片机P1口上电后缺省电平

如果你说的是MCS-51单片机的P1口,那么缺省电平应该是高电平(即逻辑1)。这是因为MCS-51单片机的P1口是一个复用口,可以作为输入或输出使用。如果它是被作为输出使用的话,默认的输出电平是高电平(即逻辑1)。

STM32F103的定时器初始化代码
STM32F103的定时器初始化代码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您使用的具体定时器模式和配置。但是,一个简单的定时器初始化代码示例如下:
// 配置TIM2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初始化TIM2定时器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TIM2的计数模式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配置TIM2的定时器周期为1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

// 配置TIM2的时钟分频系数为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

// 将配置应用到TIM2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启动TIM2定时器
TIM_Cmd(TIM2, ENABLE);

网友A:
刚才chatgpt胡扯被我抓了个现行,而且让他承认了它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chatgpt胡扯被我抓了个现行,而且让他承认了它的错误。

奇怪,电脑怎么会说错?

马云在百事可乐工作,估计网上很多这样的资料,误导了它?

网友:
Q:今天天气怎样

A:对不起,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一个语言模型,无法查看实时天气。

Q:STC的EEPROM怎样写?

A:STC(单片机)的EEPROM(电子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可以通过编写程序来写入数据。如果你需要写入STC的EEPROM,可以考虑使用STC的API函数来实现。具体的实现方法可以参考STC的文档或者技术资料。

Q:能给一段代码吗?

A:由于我是一个语言模型,无法提供代码。不过,如果你想写入STC的EEPROM,你可以参考下面的代码示例:

Copy code
/* 开启IAP功能 */
IAP_CONTR = ENABLE_IAP;

/* 将要写入的地址赋值给IAP_ADDRH和IAP_ADDRL */
IA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ress >> 8);
IA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ress);

/* 将要写入的数据赋值给IAP_DATA */
IAP_DATA = data;

/* 执行IAP写入操作 */
IAP_CMD = CMD_PROGRAM;

/* 检查IAP操作是否成功 */
if (IAP_CONTR & IAPFF)
{
    /* 写入失败 */
}
else
{
    /* 写入成功 */
}
该代码仅供参考,具体实现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请根据你的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
代码不太准,不过,能给到这种程度也不错了。

网友:
但正如官网中所“警示”那样,ChatGPT“可能偶尔产生不正确的信息”、以及“可能偶尔产生有害的指示或有偏见的内容”。而这则是因为它仍然存在人工智能的关键性缺陷,即一切信息均来自训练数据集中的统计规律,并且还不具备对复杂和抽象系统的理解能力。

楼主:
@ruanyf

我挑了一个小城市,问 ChatGPT 那里有什么旅游景点。结果,它回答的四个景点都是不存在的,能够这样编造,也是服了。

我现在觉得,ChatGPT 强的是逻辑分析和语言组织能力,适合询问它观点和态度。它对于事实是完全不检查的,所以不适合用来查询信息。

网友:
2023年房地产前景

!
The request is too frequent, please try to refresh the page.(当前请求过于频繁,请尝试刷新页面重试)

2023年房地产前景

我很抱歉,但我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并且我的知识截止时间是2021年。由于我没有浏览功能,因此无法提供2023年的房地产前景信息。我只能回答您在我知识截止时间之前提出的问题。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请随时告诉我。

网友:
写一段PID程序

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控制算法,它通过对误差进行比例,积分和微分计算来控制系统的行为。下面是一段PID程序的示例(假设我们要控制一个机器人,使其前进距离为10米):

Copy code
#define KP 1.0  //比例系数
#define KI 0.1  //积分系数
#define KD 0.01 //微分系数

double error;     //误差
double integral;  //积分
double derivative; //微分
double previousError; //上一次的误差

double target = 10.0; //目标距离
double distance;      //实际距离

double output;  //输出值
double speed;   //机器人的速度

while (true) {
    //计算误差
    error = target - distance;

    //计算积分
    integral += error * dt;

    //计算微分
    derivative = (error - previousError) / dt;

    //计算输出值
    output = KP * error + KI * integral + KD * derivative;

    //设置机器人的速度
    speed = output;

    //记录上一次的误差
    previousError = error;

    //等待一段时间
    sleep(dt);
}
这段代码实现了一个PID控制程序,它首先计算出当前的误差,然后计算积分和微分,最后根据比例系数、积分系数和微分系数来计算输出值,并将其设置为机器人的速度。

在实际使用中,需要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ruanyf

我挑了一个小城市,问 ChatGPT 那里有什么旅游景点。结果,它回答的四个景点都是不存在的,能够这 ...

这个说明非常智能,反应不过来先忽悠过去再说,读书的时候回答老师的惯用伎俩,公司里面同样实用
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正确答案已经装载完毕,然后谦和地道个歉,这个事就过去了,不失大方

网友:
An error occurred. If this issue persists please contact us through our help center at help.openai.com.

楼主:
这货的中文为何说得这么好?!

网友:
比想象中的要好

网友:
知道阿莫论坛吗

抱歉,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并没有浏览网页的能力。我只能回答关于知识、概念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任何其他问题,我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评价一下长者

我无法对长者作出评价,因为长者是一个概括性的词语,没有具体的对象。长者是指年龄相对较大的人,但年龄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和优劣。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和尊敬长者,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谈谈真正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它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万物皆由物质组成。唯物主义反对宗教和神学思想,主张人类应该通过实践和科学来探索真理。

真正的唯物主义,也称为科学唯物主义,是对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思想。真正的唯物主义认为,科学是人类探索客观真理和发展社会的最高道路。它提倡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世界,通过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以科学的手段来改造世界,使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

真正的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认识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认识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人们通过实践来探索和验证真理,通过不断实践来改造世界,并不断发展认识来完善人类的唯物主义理论。

总之,真正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实践的、历

网友:
内容删除

网友B:
我试了咋用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咋用不了呢。

等一会再试。可能使用的人多了。

网友C:
我也用不了。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due to OpenAI limitations.(由于 OpenAI 的限制,暂时无法提供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不了。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due to OpenAI limitations.(由于 OpenAI 的限制,暂时无法提供服 ...

Me too

看来还是花几块钱  自己捣鼓一个

网友:
用不了了?

网友D:
前几天可以,今天不行了

网友:
这样下去还需要那么多的码农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可以,今天不行了

昨天开始就不行了。

楼主(2023-02-07):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脑综合
目标分论坛:机器人/AI

网友E:
楼主的网站我打不开。。。

网友:
2022-12-11  就有chat GPT 的应用了。

但是最近各个平台疯狂的谈论他,是不是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学习,突飞猛进了。

反而大家更感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网站我打不开。。。

可能失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电脑怎么会说错?

马云在百事可乐工作,估计网上很多这样的资料,误导了它? ...

我问过他诛仙的主角是谁,他说是另一个人, 不是张小凡,我反问了一下他,他立即承认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