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组raid经验点滴记录

楼主(2022-12-11):
1,阵列卡易用性、可靠性优于win、linux的存储池,发展了几十年的技术。
2,建议买型号较新的二手阵列卡。较新的型号支持SSD的特性,可以放心的用SSD组阵列。较新的型号有win下管理软件,可以在win中创建/管理磁盘阵列,不用在bios看晦涩难懂的英文。
3,阵列卡一定包含带电池的读写缓存,否则使用硬盘组raid5、raid6时读写性能会非常差。较新型号的阵列卡使用法拉电容做备用电源,号称免维护,不会出现电池鼓包的问题。
3,阵列卡推荐Adaptec RAID系列,只因他是 Microchip 出品,资料一如他的单片机资料,整整有条,国内丝滑下载。
上链接:https://storage.microsemi.com/en-us/support/raid/
站长在用的hp阵列卡、HP/HPE官网就一妖艳贱货,满屏宣传资料,下载大部分链接到国外网站,卡到爆。
推荐Adaptec的7系列性价比高,二手300左右。8系列型号新,二手500左右。后缀带Q的型号支持添加ssd硬盘做缓存。看到挺多人选择软raid就是为了SSD缓存的。
4,我目前使用Adaptec 8805,几个经验:
A,uefi引导的系统,启动期间是看不到阵列卡的自检信息的,也没法用快捷键进入阵列卡配置页。只能按del进入bios之后才能进入阵列卡配置页。不过不建议进入bios配置阵列,除非需要把系统装到阵列内。建议进win系统使用其管理软件创建/管理磁盘阵列。
B,阵列卡的读写缓存损坏的话,win系统在设备管理可以识别出阵列卡,但是不能使用。所以阵列卡不能使用时可以拆掉BBU试试。我因这个经历了换卡,换读写缓存。
C,原有的硬盘插上阵列卡默认直通,原来是E盘还是继续是E盘,数据继续存在。在管理软件中把硬盘初始化后原有数据才会清空,才被允许加入阵列。
D,换新的阵列卡,不用恢复阵列配置。新阵列卡插上主板之后直接识别之前的磁盘阵列,而且硬盘可以接阵列卡的任意端口,不用记录顺序。我之前被网上的信息干扰,以为换阵列卡非常复杂。就我这个卡,配置信息存在硬盘里面,换个同系列卡不用任何操作阵列就会认出。
E,阵列卡管理软件是浏览器打开的,注意把历览器首选语言选为英语,否则浏览器会把阵列卡管理软件的英文翻译成中文,显示会错位。因为错位导致很多信息(比如硬盘samrt)显示不出来。开头我还是卡故障,切成英文显示之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A:
HP的服务器,使用HP阵列卡最稳妥。

adaptec 阵列卡在HP服务器上不一定能使用。

楼主:
写这个一是记录自己经历,二是想说raid发展到目前已经是非常容易上手。
以前被下面的说法吓得一愣一愣的:
ssd不能组raid
要记住每个硬盘的顺序
组建阵列很复杂
换卡/换主板恢复阵列很复杂
至于卡,哪个就手用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的服务器,使用HP阵列卡最稳妥。

adaptec 阵列卡在HP服务器上不一定能使用。 ...

我的GEN8,长时间没开机,Win2008最近竟然不能引导系统了。第一次装好系统用了4-5年了,都忘了怎么整了,最近也忙,空了再说吧。
工作资料需要备份的先上传百度盘了。

网友B:
我用的矿渣蜗牛机箱加洋垃圾lsi阵列卡,从四盘500g升级到四盘2t,再到四盘6T,一直很稳定。第一次升级不知道操作,删了raid重建的,后来知道了,一个盘一个盘的换,全部换完扩展一下就可以了。  中间坏过两次盘,换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这个一是记录自己经历,二是想说raid发展到目前已经是非常容易上手。
以前被下面的说法吓得一愣一愣的:

我们的论坛服务器三四年前就已经使用SSD了。

当然,这些SSD超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矿渣蜗牛机箱加洋垃圾lsi阵列卡,从四盘500g升级到四盘2t,再到四盘6T,一直很稳定。第一次升级不知 ...

全部换完扩展一下就可以了?

怎样操作扩展?

原来raid6 6个SSD,我想扩展到12个SSD,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换完扩展一下就可以了?

怎样操作扩展?

老大,增加硬盘数量我没试过,我是直接换大容量硬盘。先用一个大容量硬盘替换原来的小盘,等重建完成再换下一个,等全部换完了到管理软件里扩展一下就是新盘组的容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部换完扩展一下就可以了?

怎样操作扩展?

一张P420卡的不只有两个接口,4*2最多8块盘吗,12块盘的话,要换成什么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张P420卡的不只有两个接口,4*2最多8块盘吗,12块盘的话,要换成什么卡?

Dell十年前的2u服务器就支持12个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十年前的2u服务器就支持12个硬盘。

看到了,是卡的接口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