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LINK OB下载器无法连接STM32F103C8T6

楼主(2022-12-11):
stm32f103c8t6使用的是12M无源晶振,用示波器检查晶振不起振,JLINK下载器连接不上芯片

我又焊接了一个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焊了晶振和复位电路,SWD下载电路,还是连接不上

把另外一个可以连接的芯片焊到绿色主板上,用JLINK连接也是失败.

求助坛友如何解决

网友A:
再焊一遍。不要相信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焊一遍。不要相信自己

我用显微镜观察了没有连锡,是没问题的,焊好以后还测量每个脚是连通的,焊接这一块我是自信的

楼主:
查了网上资料说 无源晶振一开始需要单片机给一个激励信号才会起振

楼主:
电路是照着这个来画板的

网友:
和晶体没半毛钱关系,连接芯片那时候都还没有晶体的事,晶体是用户程序,程序都还没有下载哪里来的晶体,

网友B:
先找一块其它好的板子,确定jlink是好的,再折腾自己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一块其它好的板子,确定jlink是好的,再折腾自己的板子。

JLINK OB 和ST LINK都是好的,连接不上芯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 OB 和ST LINK都是好的,连接不上芯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检查复位信号,检查供电包括rtc的,检查swd管脚是否搞错,这些基本的都搞好后,如果还要问题,那就更改启动方式让处理器从ram或其它地方启动,防止cpu不是全新的。

网友C:
买到假货了吧,我说的是stm32

网友D:
楼上的人都错了,压根没看他的描述:他的目标板连不上的芯片汗在另外的板子上可以连接,把另外一个别的班子上的芯片取下来放目标板子上还是不能连接,
那么我想说的是除了你这个板子画是错的还有谁错了?
楼主你自己也不分析一下你的信息吗?
焊接你也没有任何问题,下载工具也没有任何问题,芯片本身也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唯一就是把板子扔了重新画一个,电路一定给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到假货了吧,我说的是stm32

不是假货,换到另一个最小系统板上可以连接 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人都错了,压根没看他的描述:他的目标板连不上的芯片汗在另外的板子上可以连接,把另外一个别的班子 ...

对对对,果然是电路的问题。请看图片

以前都是用网络标号的,这次用了这种端口符号,编译原理图居然没报错。

头脑发热第一次尝试用端口符号,结果被坑。

导致了芯片9号引脚没有3.3V电压,飞一条线解决了。

网友:
所以考虑你还是个程序员,没有做硬件的起码功底和任何经验:)
要是你有传统的思路方法的话,这些问题就不会来问了,早就解决了。
传统的是啥?比如说同一个东西,这里对那里不对,最简单的马上就能想得到的就是对比好坏的两个,量一下芯片管脚的电压,如果想到了这一步那么就轻而易举的找到原因了,当然了,如果纯粹是程序员出生的话,倒也能理解:)
这就是现在位啥越来越少的所谓搞电子技术的硬件人员了,不像做软件只需要复制粘贴然后修改下logo等等(有点夸张),再加上现在的风气,确实难,
以上良药苦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