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小型雕刻机,主要是给塑料盒开孔,求推荐

楼主(2022-12-11):
塑料盒开孔,需要用到水冷吗?
有没有小型激光雕刻机可以开塑料盒?

网友A:
塑料盒开孔不用水冷,只要Z轴行程够用就行。

激光雕刻机不太好处理碳纤维板、FR4板、木板这些

网友B:
小型雕刻机塑料开孔用单刃铣刀,加个水族箱的大流量增氧泵吹气,再配个旋风吸尘器,完美。

网友:
数量不多还是找广告公司,刻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盒开孔不用水冷,只要Z轴行程够用就行。

激光雕刻机不太好处理碳纤维板、FR4板、木板这些 ...

你的意思是,小型光纤激光的,可以开塑料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小型光纤激光的,可以开塑料孔?

老实用机械式CNC.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小型光纤激光的,可以开塑料孔?

激光适合开平板,不适合开壳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小型光纤激光的,可以开塑料孔?

一机多用,当然是选择cnc

网友:
还有就是激光切割的功率巨大,比激光印字大多了,无法小型化。

网友C:
上半年买了个 CNC3018 雕刻机, DIY 机型,全是零件到手自己组装
当时买时 600 多,现在标价 500

开孔如果想小批量的话,需要用 3D 打印做些夹具,
尤其是塑料壳侧边开孔因为这机器 z 轴行程有限,需要把外壳固定到平台的边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型雕刻机塑料开孔用单刃铣刀,加个水族箱的大流量增氧泵吹气,再配个旋风吸尘器,完美。 ...

旋风吸尘器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旋风吸尘器是个什么东东?

旋风吸尘器不像普通吸尘器那样需要经常更换滤网或尘袋,基本上没有耗材,成本低易清理。很多老外在车库玩木工都用这玩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半年买了个 CNC3018 雕刻机, DIY 机型,全是零件到手自己组装
当时买时 600 多,现在标价 500

搭车求“外壳固定到平台的边上”的方法

贪便宜咸鱼上入了个3040的机器,Z轴行程不到10cm,大点的盒子侧边就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求“外壳固定到平台的边上”的方法

贪便宜咸鱼上入了个3040的机器,Z轴行程不到10cm,大点 ...

现在发不了照片,就是安装的时候,平台不居中放置,左边靠到头
这样平台右边距离框架就能留出来 8cm 左右的空间

3D 打印画一个能竖着放外壳的容器,顶部通过两个大的螺丝孔固定到平台上
加工时铣刀都是 x, y 方向运动,只要提刀时外壳能卡住在容器里不往外滑就行

我现在加工的壳体最长的 85mm, 用这种方法完全够用了
如果再长,可能就要把雕刻机的框架整体垫高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半年买了个 CNC3018 雕刻机, DIY 机型,全是零件到手自己组装
当时买时 600 多,现在标价 500

装好后好用么?
你用这个CNC3018 雕刻机,雕刻了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风吸尘器不像普通吸尘器那样需要经常更换滤网或尘袋,基本上没有耗材,成本低易清理。很多老外在车库玩 ...

老外伐几个木头,钉几个钉子,车库是不是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机多用,当然是选择cnc

你家用的哪款CNC呢

网友:
吸尘器 我用的飞利浦的一款家用吸尘,也应该是旋风式的,风量挺大,塑料块都能吸进去,咸鱼上一百多淘的同城的
雕刻完几个外壳后吸一次 ,也挺好就是噪声有点大, 不建议自己diy,占地儿不说还折腾 ,直接成品

网友E:
飞利浦这样的吸尘器,是无网旋风式的, 当时咸鱼上淘的,吸力超级大,就是噪声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这样的吸尘器,是无网旋风式的, 当时咸鱼上淘的,吸力超级大,就是噪声也大 ...

把吸尘器管子绑在刀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吸尘器管子绑在刀头上?

塑料开孔 一般都是大颗粒的碎屑  飞不了多远  不用一直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