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热端电势电压要怎么标定校准?

楼主(2022-12-11):
如题。冷端用传感器就不用校准,还剩个热端ad采集的电压值校准,但是热电偶检测电路不是受环境温度影响比较严重吗,那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看你的需求,要求高的直接上 FLUKE 的干体炉。要求低的用数字 mV表测出温差电势再加上室温转换过来的m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需求,要求高的直接上 FLUKE 的干体炉。要求低的用数字 mV表测出温差电势再加上室温转换过来的mV值 ...

我可能表达的是不很清楚,我大概意思是热端采集的电压mv值在标定校准的时候需要考虑室温的影响吗?!
不考虑的情况下就是简单的多段电压范围拉直线系数修正。
考虑室温的话,不是很清楚应该怎么进行这个标定校准的过程,应该如何去实现?

网友(2023-02-17):
需要考虑室温,你校准的时候室温是多少就按多少换算啊,换算成最终MV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