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屏蔽罩对50Hz工频屏蔽效果好吗?

楼主(2022-12-11):
请问这种电路板屏蔽罩对50Hz工频屏蔽效果好吗?哪种材质会好一些?不锈钢还是马口铁?谢谢精密小信号放大电路屏蔽用,谢谢

网友A:
先缠铝箔摸底看看?如果是地线传入的呢

网友B:
要用厚一点 导磁 冲出来的铁罩 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缠铝箔摸底看看?如果是地线传入的呢

铝好像对抗高频好一些,低频是不是铁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厚一点 导磁 冲出来的铁罩 效果好

好的,谢谢,那用马口铁来做吧,现在好像没有能打样的,都是上量才给加工

网友C:
屏蔽分为磁屏蔽和场屏蔽,磁屏蔽一般要用铁,当然磁头用的坡莫合金更好一点。而场屏蔽一般来说要用银,由于银比较喜欢氧化所以就再镀一层金,便宜的方案一般用铜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那用马口铁来做吧,现在好像没有能打样的,都是上量才给加工 ...

某宝可以的,但打样价格不一样,好像200~300吧。大概10pcs

网友:
买一把小凿子,找一个打印机打印纸样,然后找块铁板一点点凿下来一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分为磁屏蔽和场屏蔽,磁屏蔽一般要用铁,当然磁头用的坡莫合金更好一点。而场屏蔽一般来说要用银,由于 ...

谢谢,50Hz频率比较低,感觉您说的坡莫合金和铁更合适,准备买两个0.3mm的片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可以的,但打样价格不一样,好像200~300吧。大概10pcs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