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角和水管结合处涂防水材料需要毛纺布或聚酯布,淘宝那种合适?

楼主(2022-12-12):
本地买不到。本地只有土工布,应该也是毛纺的,但很密。

应该买网格多少的?有淘宝店推荐?

网友A:
口罩面料不就是无纺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口罩面料不就是无纺布?

网格密度不对。

网友:
前阵刚好有看过,这个应该合适。
【淘宝】https://m.tb.cn/h.UjSve9Z?tk=HaCkd375vaY CZ0001 「科顺防水 缝织聚酯布1米*1米 防水涂料无纺布水泥裂缝FWbAWXNN」

网友:
先在水管铺设位置做聚酯布防水,然后铺设水管么?

网友:
我用的玻纤网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