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镜像交换机功能

楼主(2022-12-12):
大家好!
     找各位请教一下镜像交换机,能否实现将一条网线上的流过的所有数据,全部存储到另一条网线上的电脑上。家用的,一周只需要监控2天左右的时间。
另外,哪个品牌的产品较好。

网友:
TP LINK就行,可以设置端口镜像,好像2百多样!

网友:
tplink sg2008d 8口,110块,你可以看看是否合适。
我家里组VLAN买了3个

网友:
镜像过去只是一个小问题。虽然可以用捕捉软件软件所有数据包全部抓下来,
但你怎样分析?怎样重组回监控的有效数据?
你的需求根本不是用镜像交换机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