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误差导致有时候面板和轻触开关之间有空隙,影响触感,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22-12-12):
面板上的按键理想情况下和轻触开关帽刚好接触,但因为误差存在,中间可能有空隙,影响触感,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有贴eva的

网友B:
换优质轻触开关,比如阿尔卑斯。误差是在一定范围的不可怕,可怕的是便宜开关段感差所以对误差的反应大。换段感强的开关可以抵消误差造成的段感差异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贴eva的

非常感谢,我去搜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优质轻触开关,比如阿尔卑斯。误差是在一定范围的不可怕,可怕的是便宜开关段感差所以对误差的反应大。换 ...

谢谢,这个也有用。

网友C:
看误差多大
大的话,用键盘帽
小的话,贴EVA

网友D:
很多就贴普通胶带或者铝箔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误差多大
大的话,用键盘帽
小的话,贴EVA

谢谢,误差小。搜了很久EVA相关的,没有搜到。能提示一下关键字吗?或者能发个链接更好,谢谢了。

网友:
欧姆龙的轻触开关也不错
当然 价格高  市场假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就贴普通胶带或者铝箔胶带。

那不是需要自己裁剪吗?那也太难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不是需要自己裁剪吗?那也太难看了

垫在里面啊,看不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垫在里面啊,看不见的。

明白是在里面看不到,有专用的EVA胶贴还是好看些,实在找不到只能像你说的这么干了

网友D:
打孔器自己打下来的圆形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孔器自己打下来的圆形比较好看。

原来还有这玩意,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