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怎么维护比较好?满电卸下放多久会坏?

楼主(2022-12-13):
以前有块新电池买来后一直没怎么用,某天想起来用,
竟然只能勉强用20分钟了
开始满电一次能用5小时的

各位平时闲置的笔记本电池怎么维护的?

网友A:
满电放半年,基本报废。

锂需要半电低温存放

网友B:
现在的笔记本电池很少能拆卸的,把充电设置成60%-80%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电放半年,基本报废。

锂需要半电低温存放

你家锂电池住冰箱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笔记本电池很少能拆卸的,把充电设置成60%-80%就行了。

你说的是平板?
笔记本不能拆电池,那还叫笔记本吗

网友B:
我家里两个笔记本都不能拆电池 估计是轻薄本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两个笔记本都不能拆电池 估计是轻薄本的原因吧。

坛上有壕用5kg的超级本,笔记本中的战斗机,这种机器必须支持换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两个笔记本都不能拆电池 估计是轻薄本的原因吧。

应该是要开盖换电池

网友C:
新款笔记本电脑大多数不支持卡扣换电池方式了,要换电池要拆后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款笔记本电脑大多数不支持卡扣换电池方式了,要换电池要拆后盖。

新出的本都改用聚合物电池了么
为啥要拆后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出的本都改用聚合物电池了么
为啥要拆后盖

对于坛友来说 拆个后盖也不是难事,三年后换个电池,再战三年基本笔记本也快退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坛友来说 拆个后盖也不是难事,三年后换个电池,再战三年基本笔记本也快退休了。 ...

还是备用电池换起来方便

拆盖子换聚合物,比换内存条麻烦?一般要拆几个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备用电池换起来方便

拆盖子换聚合物,比换内存条麻烦?一般要拆几个螺丝? ...

打开后盖就好了,大概8~10个螺丝。

网友:
T410,一年开机不到两次。电池拆下保存,一直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