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船型门开关的后盖问题,请推荐一个

楼主(2022-12-13):
用到一款船型门开关(黑色),安装在一个固定支架上,尾部的接线端子

是露在外面的,可以看到金属端子

所以需要找一个船型门开关的后盖,盖住端子,

求助有经验的坛友推荐一下

网友A:
配合专用接插件用,有套管的。也可以用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专用接插件用,有套管的。也可以用热缩管

最主要是想要一个塑料盖子把它盖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主要是想要一个塑料盖子把它盖住

一直在找这玩意儿,一直没找到,可能只有自己开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找这玩意儿,一直没找到,可能只有自己开模了

你找到了吗?

开模费用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