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如何看有符号运算表示?

楼主(2022-12-13):
1.
module test
(
    input clk,
    output reg [15:0] a,b,c,d
);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a <= -12 / 3;
    b <= -'sd12 / 3;
    c <= -'d12 / 3;
    d <= -4'sd12 / 3;
end

endmodule

运算结果如图:

这个结果,a,b,c,d中的结果为什么不相同,如何理解有符号的运算?
2.在安陆的软件里,已经用synthesis keep =1; 语句约束为16位了,为什么在他的软件里还是有信号被优化掉了?如果避免信号在安陆软件里被优化?

网友:
不要挑战编译器能力。国产还差不少功夫,代码写严谨点。

另外,有符号/无符号只在比较/乘/除时才会有影响,其它时候都可以直接当无符号数来使。所以做好计算时的变换就可以了,代码里尽量保持标准的wire和reg格式,尽量不要直接出现signed wire/signed reg格式。

此外,verilog通常不支持直接的a/b,因为芯片本身是不支持除法的。必须调用专门的除法模块才计算除法。不使用除法模块由有可能综合出来巨大的除法器。

仿真时,右键,编码格式,可以切换bin,dec,oct,hex,string,analog等等。所以计算和显示是两码事。

网友:
被优化没啥好办法,想看就改成out的,不会被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