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替代ULN2003型号, 因为2003没有过流,短路保护功能

楼主(2022-12-14):
如题,求推荐智能点的多路达林顿管,带过流,短路,保护的.

网友:
L9822 L9825 …
TPL9201?

ST官网一搜一大把

网友:
Uln2003无源器件,不属于芯片。可以和归类与三极管,mos管。没保护很正常

网友:
可以看一下infineon的智能开关,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 ... art-power-switches/
有多通道的,也有整合SPI接口的。

网友A:
英飞凌的开关很好但是缺货 ,又贵,有其他家或者国产的源,漏输出的带保护的 芯片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飞凌的开关很好但是缺货 ,又贵,有其他家或者国产的源,漏输出的带保护的 芯片么推荐? ...

最好是5元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