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几十块钱的魔百和CM311,2+16G,看视频用性价比真不错

楼主(2022-12-14):
去年230块买了个外贸盒子,X96 max+ (S905X3),4+32G, 外壳有些粗糙,但是也算不错。
有些人说发热大,但是我也不看什么4K高码率视频,不打游戏,只是家里人看看电视节目,发热也不大。

自己书房也想买个盒子,没事一直开着,没那么冷清。
I3-2XXX电脑小主机有2个,最少都30-40瓦,浪费电不说,有点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看有人折腾魔百和CM311(S905L3)还不错,自己去闲鱼买了个2+16G,带蓝牙遥控器,68块钱。
网口是百兆的,没有WIFI,USB是2.0。性能是比不上X96 max+,但是看视频完全够用了,能省则省。

网友A:
我也是前段时间闲鱼上60买了个刷好机的魔百盒[M410A],无WIFI.
路由器,猫,盒子供电也是淘了一个PHICOMM的48W@12V4A,用一个1出3的线(正好都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前段时间闲鱼上60买了个刷好机的魔百盒[M410A],无WIFI.
路由器,猫,盒子供电也是淘了一个PHICOMM的48W ...

这魔百和播放h256的1080P视频时候,才2-3瓦,功率挺小的

网友B:
那个型号比较好用?
之前我是用电视 加 kodi 看的。
不方便,好不容易找的高清源 解不出来
但是在电脑上可以正常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型号比较好用?
之前我是用电视 加 kodi 看的。
不方便,好不容易找的高清源 解不出来

CM311可能有好些厂家生产的,反正2+16G就行了,2+8G是不够用的,我这16G实际可用只有10G。

不过安卓上找不到很好的播放器,可以文件夹内连续播放。
mx player不能连续顺序播放有中文字符的文件

网友C:
看电影性价比很高,刚开始的时候 50 左右包邮就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电影性价比很高,刚开始的时候 50 左右包邮就能收到。

以前还买过小米盒子,天猫魔盒,泰捷盒子,发现真是幼稚浪费钱,一样要再花钱开会员的,买个几十块钱的盒子完全碾压这些牌子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还买过小米盒子,天猫魔盒,泰捷盒子,发现真是幼稚浪费钱,一样要再花钱开会员的,买个几十块钱的盒 ...

小米盒子,天猫魔盒,这些我原来也买过
这种盒子是接了网线,就能看iptV么?

平时我都用电脑放 IPTV了。

南方太潮湿了,想着电视没事的时候也要开一下,不然坏的快

网友:
这种盒子看商家良心,有的系统会自动给你装各种APP,删都删不掉。

买过两个,后面还是买了泰捷,没有广告。

不过已经吃灰很久了,因为现在的电视台没啥内容值得看。

网友D:
百兆网络、无WI-FI、无USB3.0
除了以上问题,性价比很高
我有一台在当服务器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百兆网络、无WI-FI、无USB3.0
除了以上问题,性价比很高
我有一台在当服务器用 ...

当服务器用的那台,刷什么系统呢?

网友:
看了这个贴,我刚刚也买了一个,回头试试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兆网络、无WI-FI、无USB3.0
除了以上问题,性价比很高
我有一台在当服务器用 ...

怎么搞,才可以当服务器,有教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服务器用的那台,刷什么系统呢?

armbian

网友F:
2018年的时候这种2+16G的盒子也是68元,我一直用到现在。
便宜盒子的主界面还是要开会员,并且经常右下角弹小窗,不小心确定就会被安装app。
我从不看主界面那些东西,都是安装聚合app看,以前是293影视,10元用了1年没了。现在又找了另一个,30元1年,到现在已经半年,还生存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18年的时候这种2+16G的盒子也是68元,我一直用到现在。
便宜盒子的主界面还是要开会员,并且经常右下角弹 ...

我这桌面是精简版当贝桌面,没有广告弹出,算是很干净了

网友:
曾经兴起玩过一段时间盒子,现在手里还有7.8个

网友:
分享一个安卓盒子三方ui吧,安卓7.1到安卓11都可以用。界面流畅简洁易用,动态壁纸极度炫酷。
名字Emotn UI

提示:安卓7.1与安卓10与11亲测可用。安卓系统可能需要root权限才可以使用,可以试试看

桌面图片如下,壁纸是动态的流星雨:

App如下,去除.zip后直接安装:

网友:
帮楼主添砖加瓦,隔壁坛子这款盒子拆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兆网络、无WI-FI、无USB3.0
除了以上问题,性价比很高
我有一台在当服务器用 ...

可以买一个千兆usb网卡插在usb2.0上面,前提先测试usb2.0能不能跑的起速度,不然就白费了。
我就是用z3735f平板主板接usb千兆网卡挂下载,然后文件夹局域网共享拷贝到电脑,usb2.0能跑到43MB速度了,虽然不是很快白瞎了90元的网卡,但是比百兆好太多了。

网友:
家里有个魔百盒,刷了机,装了tvbox,还不错,就是偶尔死机

网友G:
魔百视频资源多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魔百视频资源多么?

与盒子硬件有啥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与盒子硬件有啥关系吗

他会将你内裤颜色都问一下

网友:
可以刷emuelec当游戏机使。

网友I:
还是喜欢斐讯N1,用着贼爽~~

这个刷的魔百盒,很早前我也买过,卖家刷的系统不地道吧,自动装软件,速度也有点慢,被我抛弃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还是喜欢斐讯N1,用着贼爽~~

这个刷的魔百盒,很早前我也买过,卖家刷的系统不地道吧,自动装软件,速度也 ...

刷了什么系统,我也有一个吃灰中

网友:
可以刷Google tv,兼容国产apk无夹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喜欢斐讯N1,用着贼爽~~

这个刷的魔百盒,很早前我也买过,卖家刷的系统不地道吧,自动装软件,速度也 ...

我买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没发现自动安装软件。至于那些app自己的更新提示,那就没办法。运行速度我就看个视频,用爱奇艺或者哔哩哔哩很快。我觉得很满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刷了什么系统,我也有一个吃灰中

之前就是本坛收的,已经刷好了系统了,然后具体系统不清楚呢,记得是当初在N1上跑的几个流行系统之一,纯洁快速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买了差不多一个月了,没发现自动安装软件。至于那些app自己的更新提示,那就没办法。运行速度我就看个 ...

有个奇怪的现象,一开始我的魔百盒也是没有的,用过一段时间后来莫名其妙就自动开始装了,我记得有虎牙,删掉自动又装,删掉自动又装。。。。

然后app我也比较单纯,就那几个(这些app沿用到N1,也没问题),应该不是我引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个奇怪的现象,一开始我的魔百盒也是没有的,用过一段时间后来莫名其妙就自动开始装了,我记得有虎牙, ...

你把这有后台黑客软件的系统叫做纯洁?装一个软件黑客就可以收到推广费用。找到后卸载后台软件,如果找不到就刷系统。找那个有安装应用权限的软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把这有后台黑客软件的系统叫做纯洁?装一个软件黑客就可以收到推广费用。找到后卸载后台软件,如果找不 ...

哦哦,是指我自己安装的app没事,是魔百盒自带的软件自动安装的

网友:
现在电视都自带系统,装上爱奇艺APP,买个会员就行了。有些资源还真是得有会员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哦,是指我自己安装的app没事,是魔百盒自带的软件自动安装的

盒子自带软件有后台黑客行为,找到然后删除

网友K:
去年在咸鱼花260入了一个Z8350的盒子,高清口、网口、2个USB2.0,一个USB3.0,带蓝牙、WIFI、买来是安卓和Win10双系统,但自带系统不支持远程桌面,用起来不方便,后来重装Win10,在淘宝买了个正版Win10专业版的激活码,现在当服务器用,感觉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魔百盒,比移动宽带送的盒子好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去年在咸鱼花260入了一个Z8350的盒子,高清口、网口、2个USB2.0,一个USB3.0,带蓝牙、WIFI、买来是安卓和W ...

这类z8350平板处理器运行特定简单任务比普通台式机稳定太多静音。功率特别低,一般2瓦左右。说明英特尔完全有能力 直接一个芯片就是一台电脑全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