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国产的DC-DC芯片,输入24v,双输出5v和12v,最好带使能控制

楼主(2022-12-14):
类似图片的,谢谢
两个单输出的也行,带“使能”控制

网友A:
电流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要求?

12v:2A   5V:5A

网友B:
双输出的太贵了,还是用2个独立的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输出的太贵了,还是用2个独立的芯片吧

也可以啊,推荐几个,带使能控制

网友A:
矽力杰姑且算是国产吧
SY8303AIC 40V,3A 同步
SY8205FCC 30V,5A 同步
SY8368QNC 28V,8A 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矽力杰姑且算是国产吧
SY8303AIC 40V,3A 同步
SY8205FCC 30V,5A 同步

谢谢,我去官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