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的问题【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2-12-14):
一个无极电容22uF,额定电压10V,和一个钽电容100uF,额定电压25V,这两并联接在24V的供电输出负载上面。
请问会发生什么现象?

(补充:当前发生了3台设备钽电容炸毁,然后猜测是由22uF/10V的电容导致的,虽然钽电容自己的额定电压25V也不够。
2个电容并联总电容为22+100uF,总额定电压取两者最小值10V。但是也不至于让钽电容爆炸啊。想知道原因,求助高手解答
把22uF/10V电容更换成10uF/35V,电路可以正常工作,钽电容也不会有影响。)

补充:大家还是没有说到根本原因点上面。钽电容假货,额定电压不够,质量性能不行,都不是主因。
实验已验证10uF/35V和此钽电容并联使用正常,老化实验高温70度运行2400h,开关机5000次,钽电容安然无恙。

网友A:
25V钽电容必炸,电压必须留够一半以上才安全,  无极电容耐压不够肯定也要坏,两个都换成50V以上耐压的,书上再翻翻电容并联和串联哪种能增加耐压的。。。

网友B:
纹波较大导致?按照现象可以这样解释:22uF的额定电压低,就相当于没起作用,增加额定电压后电源的纹波变小了,因此钽电容相对更安全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钽电容必炸,电压必须留够一半以上才安全,  无极电容耐压不够肯定也要坏,两个都换成50V以上耐压的,书 ...

不是必炸,而是据我所知,根本就没有100uF/25V这个规格的钽。。1000%的假货。就比如,1000uF 16V的钽,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型号。。

查AVX等少数几家厂商型号表。其它厂家(尤其国产厂商)可靠性不咋样。还不如考虑用100uF/35V的固态电容,余量也够了,纹波也够了。那个MLCC电压也远远不够,要用50V的MLCC才可以接24上面,否则MLCC能烧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纹波较大导致?按照现象可以这样解释:22uF的额定电压低,就相当于没起作用,增加额定电压后电源的纹波变小 ...

耐压不够击穿了直接着火。我这边之前有用到假的钽,板子起火多起。。。其它板子的钽全给铲了。现在清一色的mlcc和固态电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耐压不够击穿了直接着火。我这边之前有用到假的钽,板子起火多起。。。其它板子的钽全给铲了。现在清一色 ...

不是钽的锅啊,是假货的事。就像楼上说的直接购买avx等正品不好吗,当然不好,因为老板出不了那个钱:)
航空航天军工上面那么一堆堆的钽,爆了咋办,
当然,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因为穷,咱用不起动不动就是几块几十块几百上千块起步的正品啊,能怪谁呢,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钽的锅啊,是假货的事。就像楼上说的直接购买avx等正品不好吗,当然不好,因为老板出不了那个钱:)

哈哈,确实钽性价比没有。而且avx一样会着火,它那个耐压基本上是dc条件下的耐压,你要是有点纹波就甭想了。所以业内才有钽降额50%的说法。主要还是太贵了。现在的容量钽就没有低于几rmb的。

网友:
钱钱钱,又说钱,我对钱没概念。正在吃牛肉拉面,加了10块钱的肉,听清楚了是10块钱的肉,外加的那种

网友:
普通电容耐压的极限要比钽电容高很多。我记得以前无极性电容耐压至少是标注的2倍。而钽电容一般电压都对半使用。

网友E:
“电容并联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甚至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并联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甚至永久封锁。(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 ...

请问如何修改标题?

网友F:
看补充描述,一边说大家没找到主因,实际上自己根本没找到根因
你连个Layout、实物图、波形图都不贴一个,就让大家瞎猜?

又是一个不会正向设计,只会批量试错搞硬件研发的
在我上一家公司,24V网络上接了10V的电容,不管出没出事,被查到首先这个月的绩效先没了
出了事再被查到,后果更严重

最后,你发这个贴的目的是什么呢?
让大家帮你找理由跟领导解释清楚吗?

网友:
是在客户现场的设备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补充描述,一边说大家没找到主因,实际上自己根本没找到根因
你连个Layout、实物图、波形图都不贴一个, ...

是的,前面几位已经讲明了原理,钽电容炸了肯定是电压超了,就要去找电压为什么超了的原因,这25V的钽电容我看着迟早还得炸。。。胆子真心大

网友(2023-01-19):
楼主辱骂他人,永久封锁ID。

上面辱骂和回骂的帖子已经屏蔽。

网友:
封得好
这人不是来发帖讨论问题的,而是发帖来教训人的,就像我知道答案,来考考你们一样。

这帖子我也莫名其妙的
他的主帖没有显示编辑过,那就是一次性输入发表的了,但是他说了两次补充内容。
刚发帖就知道“大家还是没有说到根本原因点上面”,难道其他地方复制黏贴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