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C8051F,STM等带原生USB功能的MCU在设备管理器显示什么?

楼主(2022-12-14):
如题,在配置成USB通讯时,设备管理器显示什么设备名和设备描述?是不是不支持更改?(估计不能改,不然乱套了)

网友:
不装驱动时你写的什么就是什么(string desc),在?(未知设备)下。装了驱动跟着驱动走。如果使用免驱的类,则在对应类别底下,比如uvc在camera下,hid在input device下,mass storage在dis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