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多个外设可以用同一个通道吗

楼主(2022-12-14):
STM32F407 多个外设可以用同一个通道吗?如图,多个串口共用通道4,数据流不同

网友:
不同时用就行

网友A:
通道只在同一数据流内有限制,不同数据流的通道互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只在同一数据流内有限制,不同数据流的通道互不影响

谢谢你的答案

网友:
看芯片手册,F407共有2个DMA控制器,每个控制器又有8个通道,每个通道又包含8路复用选择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