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坛友寄来的一台LeCroy示波器,故障不通电

楼主(2022-12-14):
今天接修坛友寄来的一台LeCroy示波器,故障不通电,初步判断电源板坏,拆下电源板梳理一下,找到启动接口飞线启动后主电源各主输出均无输出,量各滤波电容正反向阻值均无短路,只有待机部分有3.3V输出,待机电源由PFC电路提供,输入电容PFC后电压有400V,确定电源芯片TOP250损坏

楼主:
电源板部分,更换了TOP250,准备装机试机

楼主:
装机初步试机,久违的画面显示出来了

网友:
高手,膜拜!

网友:
简直是手到擒来!

网友:
?比,妙手回春啊!

网友:
除了佩服,还是佩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请问有没兴趣来广州工作,我们做半导体ATE测试机的。 核心是电源源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有没兴趣来广州工作,我们做半导体ATE测试机的。 核心是电源源表。 ...

谢了,暂时不想出来打工,还能勉强维持生计,什么时候想出来又说

网友:
围观高手修机是一种享受!

网友:
实验室一台力科的示波器,应该不是电源部分坏了,问了售后,修不起

网友:
看来没有楼主修不好的电源阿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厉害,楼主妙手回春。我遇到电器坏了的,基本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