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背光失效的问题大家遇到过么,一般怎么修?

楼主(2022-12-14):
主板功能正常,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电脑屏幕黑屏,但是用光照射屏幕可以看到内容,应该是背光坏了
已排除屏线和液晶模组问题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怎么修?

网友:
你可以找坛友WUWEWU看看。

网友A:
一般是高压条坏,如果自己会拆B壳就可以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高压条坏,如果自己会拆B壳就可以更换

也有灯管坏的。我就用坏过灯管,开机屏幕亮几秒就灭了。自己拆了换成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灯管坏的。我就用坏过灯管,开机屏幕亮几秒就灭了。自己拆了换成LED了。 ...

高压态和灯管都没坏,但是黑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压态和灯管都没坏,但是黑屏

灯不亮肯定至少有一个坏了。

网友:
tb上买灯管改LED的套装,改下了又能用不少时间

网友:
那就是主板问题,背光电源没有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灯管坏的。我就用坏过灯管,开机屏幕亮几秒就灭了。自己拆了换成LED了。 ...

对,有灯管坏的,我也碰到过,灯管坏的情况是老化,现象就是你说的:开机屏幕亮几秒就灭了。
这是因为灯管老化后耗电增加,引起保护电路过流保护。
楼主的本本没有出现上面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先换高压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态和灯管都没坏,但是黑屏

估计是 12V 没有到高压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不亮肯定至少有一个坏了。

我这显示屏没问题,同样的屏放到其他电脑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显示屏没问题,同样的屏放到其他电脑可以正常显示

。。那你检查主板屏线那里,有几个保险,可能跪了。

网友C:
屏的背光条坏了,这种屏换背光一般不好操作,都是换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的背光条坏了,这种屏换背光一般不好操作,都是换屏

背光条没坏,屏拆下接其他主板能亮的,黑屏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条没坏,屏拆下接其他主板能亮的,黑屏应该是主板问题

屏幕供电有一个保险丝然后mos开关,可能是开关换坏与电容短路,顺藤摸瓜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