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3轴传感器的往复精度如何?

楼主(2022-12-14):
比如在一个可以旋转的圆盘上,放一个3轴传感器,转速都不高,比如30RPM。
顺时针转540度,逆时针再转540度,
再顺时针转360度,逆时针转360度。
重复以上过程5次,
最终停止转动的时候,理论旋转角度是0.
那么实际情况会在多大范围?
没有用过,还望有经验的大虾指导,谢谢!

另外,3轴传感器能够检测到位移吗?精度不高,2mm精度即可。加速度在0.1G左右。行程30mm以内。

网友A:
以前折腾过一个直线往复,几个周期就漂没影了。这玩意最好有个实时校正。检测位移的话自己积分即可,只是廉价片子抖动会比较大。

有高手确实可以做到直线往复0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折腾过一个直线往复,几个周期就漂没影了。这玩意最好有个实时校正。检测位移的话自己积分即可,只是廉 ...

能推荐一个精度比较高的骗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个精度比较高的骗子吗?

你试试做做校正。圆周运动还需要补偿x-y-z轴。高精度的可能得飞机卫星的吧。

网友:
看你的表述又要角度又要位移,那是6轴了,只有加速度很难准得了,对于角度陀螺仪更准些,当然最核心的还是算法要精准。我觉得你还不如用鼠标的光电传感器呢,那个绝对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