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火的单片机还是STM32么?感觉板块比几年前冷清了很多

楼主(2022-12-14):
现在最火的单片机还是STM32么?感觉STM32板块比几年前冷清了很多,是不是有崛起替代的MCU品牌了?
国产那几个不算。。。。。

网友:
应该没有像AVR替换到STM32那样的mcu吧

但是我们换了国产的,也就不会回去了。
一般的要求没有那么高,那几家国产的可以满足要求了,现在选新的MCU也是优先从那家国产品牌选了。

网友:
同2楼一样,现在能国产就选国产了,价格和货期都不错

网友:
正点原子这个月还发布了基于HAL库的新教程和新开发板呢

网友:
做个样品啥,学生党,stm32还是不错的选择。
批量产品,谁敢用这种供货不稳定,价格波动能上天的高档货?

网友:
国产百花齐放。ST NXP 在低端市场应该玩不转了

网友:
ST NXP中端也没啥吸引力了,比如后面推出的STM32G4系列,本来为了代替他自家的STM32F1,但是跟国产的M4核心的各种型号相比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
mcu门槛低,没啥问题问了

网友:
都换国产了....有段时间实在买不起STm32

网友:
再怎么样,还有STC、8266和esp32抗着

网友A: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一直用avr,应该有16,7年了,今年开始换用stm32,没用几片,就换到国产兼容的了

网友B:
咨询楼上各位,国产的哪个MCU芯片的ADC性能能接近或超过STM32F1/F3请提供一下型号信息。试过几款MCU其余的都没什么大问题就是ADC都差一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一直用avr,应该有16,7年了,今年开始换用stm32,没用几片,就换到国产兼容的了 ...

ST至少可见时间内不会倒闭。

网友:
现在都切到国产的了 目前大量在用GD和华大的。 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国产百花齐放

网友:
全部换ESP32C3了。

网友:
冷清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一直用avr,应该有16,7年了,今年开始换用stm32,没用几片,就换到国产兼容的了 ...

请问一下Microchip Studio 7.0中的中断函数怎么使用全局变量,我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没法发给全局变量赋值。比如在变量前面加volatile,也不行。

网友:
大家都没发现ESP32神器存在吗,我就用它开发,而且用在石油测试仪器上,好用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咨询楼上各位,国产的哪个MCU芯片的ADC性能能接近或超过STM32F1/F3请提供一下型号信息。试过几款MCU其余的 ...

如果非得用片内adc,还是考虑大品牌吧,st,ti的都不错,用过一款ti的mcu,ADC给人印象深刻,特别是电压基准,还可以引出来,精度很高,国产估计目前做不到。国产芯片实现某个功能问题不大,模拟电路的精度,需要慢慢打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咨询楼上各位,国产的哪个MCU芯片的ADC性能能接近或超过STM32F1/F3请提供一下型号信息。试过几款MCU其余的 ...

试了哪几款?adc相当的国产很多的

网友:
不热闹是因为热闹完了,比如妄图开几个通道的adc和dma通道现在有人搞完了,比如你想试试好几个串口也有人写完贴出来了,就算是搞个灯刷刷闪也有人写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了哪几款?adc相当的国产很多的

哪几款国产ADC性能相当或超越ST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哪几款国产ADC性能相当或超越ST的?

你说的st的f103系列,gd的f303系列就是相当的

网友:
相比而已,gd没多大的价格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st的f103系列,gd的f303系列就是相当的

GD的f303没有ST的F103的稳定,我比对过,多跳好几个字。 单纯对比ADC。

网友:
一部分产品换ESP32S2了,另一部分换成GD了,反正是不用ST了。

网友:
论ADC的话,开8X硬件过采样的H7最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Microchip Studio 7.0中的中断函数怎么使用全局变量,我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没法发给全局变量赋值。 ...

不好意思,我都是用iar或cv,Studio只用4点几版本,只用它的程序下载功能, 你试了很多种办法都没法发给全局变量赋值,不能知道是什么意思,是赋值后调试还是会还原成原始的值还是赋值时的编译错误

网友F(2023-01-16):
话说哪些国产ARM 单片开发环境比较好,可复用资源比较多,移植程序容易的

网友:
用,大量在用,只不过没在论坛里讨论而已,写代码画板忙的不亦乐乎
就算换国产芯片,根子没变。

网友:
代理商推荐中国移动的M4内核单片。 看手册内部有ADC精度和ST的差不多,但内部只有一颗ADC 。送我了两片,一直没空去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话说哪些国产ARM 单片开发环境比较好,可复用资源比较多,移植程序容易的

用过雅特力的库,大部分函数其实就是抄袭的STM32,改几个字母。如果不用USB,网口等,只用常用的IIC,SPI,串口、定时器、外部中断啥的,直接用STM32的库开发就行了,固件兼容。

还有极海的、沁恒的CH32,也类似,简单外设直接烧录STM32的固件。对了,沁恒的内部温度传感器,代码不兼容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过雅特力的库,大部分函数其实就是抄袭的STM32,改几个字母。如果不用USB,网口等,只用常用的IIC,SPI ...

现在看确实比较多,类似STM32F4 的也很多,基本上都可以用KEIL 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