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开关出现严重打火,拆开直接惊掉了我大牙

楼主(2022-12-14):
如题,船型开关比较有年代的产品现在依然有一定的使用量,买了几个外观精美,用料厚的船型开关给一个500w的ptc恒温铝板做开关方便控制。

用起来很方便,没爽几天发现接通后有打火现象伴随轻微滋拉电火花声。于是好奇这是咋了,10a开关就这样挂了吗?还是ptc冷态有大冲击损坏了开关?

问题如下:
1这铁片导电能行?
2用十字标准螺丝作为触点也能行不是应该用合金专用触点或者银触点吗?
3用铁片做动触点也行?

4ptc冷态瞬间电流很大吗?

请大家围绕这4个问题点说说自己的看法!这开关也能设计的出来,完全是浪费材料啊,模具做的确实精美厚实无毛刺,螺丝与方接线柱也很厚实的黄铜材料。
这种设计严重失去重点与平衡的开关算不算是失败品

上图:
大家一起来吹

网友A:
这叫床头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床头开关

我这里也有这种叫法。
这个开关不光用铁片与螺丝头做触点还用弹簧做过度的导体,这是什么神仙设计?过载后弹簧发热失去弹性开关断开切断电源,还是这个设计师没学过欧姆定律

网友:
大部分床头开关就是这种货色

网友:
这种,就是让你接个灯用用的,100W了不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也有这种叫法。
这个开关不光用铁片与螺丝头做触点还用弹簧做过度的导体,这是什么神仙设计?过载 ...

经典的床头开关是这种,放床头可以免去“拉灯”动作:

当然论复古,还有这种更古老的,搜“抢答器开关”就能找到。这里边更简单:两个接线触点,靠一个螺钉头通电

网友:
我用过,接个排气扇都打火很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的床头开关是这种,放床头可以免去“拉灯”动作:

螺钉头通电,墙体湿,是不是要跳闸

网友B:
乐清产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乐清产的吧

哈哈,更经典的说法是[柳市产的吧]

网友:
哈哈哈,以前那种小功率的白炽灯可能还好,LED灯就麻烦了,

网友:
出售交流接触器。每个只要一盒退烧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更经典的说法是[柳市产的吧]

果然是大品牌盛产之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清产的吧

果断老司机

网友:
咸鱼买日本那种,特别好,简直是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