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检测动脉搏动强度的方法

楼主(2022-12-14):
需求背景:生命垂危的人动脉搏动比较微弱,需要一种探测方法可以找到动脉搏动最强的位置,好置入留置管。
搏动的强度最好能量化。
实质上就是要在大约2平方厘米范围内找到一个约3平方毫米的振动最强的区域。

网友A:
上类似于触摸板的电容阵列?

网友B:
有一种方法是压力传感器,一个电机带着走,实时检测,搜索位置,桡动脉

网友C:
用视觉算法试试,先把病人脱光光,然后发射红外探照灯,拍摄红外视频与热成像视频找到血管位置,用投影机投射血管脉络。然后测量血管脉动,投影机展示血管脉络,并标记脉动明显的位置,用红色框框超级脉动最强点,如果需要更高精度或者视觉算法效果不好可以用高精度激光雷达测量血管脉络的波动。

直接做成投影机那样,悬挂在天花板,机械变焦热成像加带红外补光的红外变焦红外摄像头,加dlp超高亮度投影机,高精度激光雷达。

网友D:
你要能做来,就成名中医了,直接电子化把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类似于触摸板的电容阵列?

我也考虑过通过阵列的方式检测,不过没想到电容阵列,我想到的是电阻应变片阵列。电容阵列的工艺成熟,驱动芯片也是现成的,这种方式更好。但是这种接触式测量都会引入测量力,测量力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方法是压力传感器,一个电机带着走,实时检测,搜索位置,桡动脉

有考虑过,但是测量力必须很小,测量力大一点的话,压迫动脉后就没有搏动了,这个是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视觉算法试试,先把病人脱光光,然后发射红外探照灯,拍摄红外视频与热成像视频找到血管位置,用投影机投 ...

我考虑过用微波雷达,但是微波雷达辐射范围太大,无法准确定位,除非天线的方向性特别好,波束又很窄,功率要小,否则会穿透。用激光雷达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能做来,就成名中医了,直接电子化把脉

就是这个目的。

网友E:
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反映了脉搏强度。
血液流速是依靠心脏搏动、大动脉弹性势能来提供。所以血液在大动脉内的流速呈波动性,血液到了分支动脉以后流速就很稳定,但是流速会减慢。
通过多普勒效应,就是彩超。用颜色把频率差显示出来。

网友F:
在ICU里,血压计测量的是动脉血压,测量准确。
对动脉穿刺,放根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反映了脉搏强度。
血液流速是依靠心脏搏动、大动脉弹性势能来提供。所以血液在大动脉内的 ...

超声探头需要与皮肤贴合,并且需要一定的接触力,这个接触力可能会让微弱的搏动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ICU里,血压计测量的是动脉血压,测量准确。
对动脉穿刺,放根管子~

穿刺前,需要准确找到动脉,并且是动脉上搏动最强的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刺前,需要准确找到动脉,并且是动脉上搏动最强的区域。

麻醉师操作的,感觉他们很熟练,在小臂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ICU里,血压计测量的是动脉血压,测量准确。
对动脉穿刺,放根管子~

对,这种事最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考虑过,但是测量力必须很小,测量力大一点的话,压迫动脉后就没有搏动了,这个是痛点。 ...

压迫动脉是有脉搏的,而且测脉搏强度还必须压迫。这个有个公司,我老家公司,我在那干过,专利产品,桡动脉动态连续脉搏压测量,成熟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迫动脉是有脉搏的,而且测脉搏强度还必须压迫。这个有个公司,我老家公司,我在那干过,专利产品,桡动 ...

看来遇到懂行的人了,产品名称是什么?网上能找得到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遇到懂行的人了,产品名称是什么?网上能找得到资料吗?

善时医疗
网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