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23替代STM32H743以太网配置过程

楼主(2022-12-14):
由于STM32H743涨价到300元以上,项目换用了Pin2Pin替换的STM32H723,看上去cpu运行速度快了20%达到550Mhz。 但是内存布局存在很大不一样,而且ST官方代码库升级迭代快,要手动修改地方每个版本不一样,在有H743的经验下,花了2天时间搞好了记录一下。很多信息来源于英文ST支持论坛才搞定。

同步内容:STM32H723在CubeMXIDE配置Lwip+FreeRTOS

网友:
这么贵了?正准备用呢,看来也要转723了

网友A(2023-05-15):
请问一下STM32H723 2层板搞得定不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STM32H723 2层板搞得定不呢?

有LQFP封装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STM32H723 2层板搞得定不呢?

看要用哪些外设了

即便BGA也有0.8mm pitc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LQFP封装的啊,

100引脚的,,以太网和串口,can口,
看到550M时钟,不知道2层板搞得定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要用哪些外设了

即便BGA也有0.8mm pitch的

主要是怕时钟高了,,超过200m的没有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怕时钟高了,,超过200m的没有弄过。

芯片内的时钟,不是走在外面PCB上,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STM32H723 2层板搞得定不呢?

没问题的,没有高速信号在外部,都是片内的。

网友D:
目前103ze价格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我们一个老旧产品又开工造了一点点,我觉得743也会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103ze价格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我们一个老旧产品又开工造了一点点,我觉得743也会降下来的 ...

啊,你一说我一查跌破90. 年前还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