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停在路边忘记关大灯,无法打火了。尴尬了:小能人竟然无法使用了

楼主(2022-12-15):
停车路边,帮大家处理辉瑞新冠特效药印度仿制药的购买申请。一忙就2小时。处理完,发现汽车无法启动,没电了!

我不慌不忙拿出小能人充电宝,搭到汽车蓄电池上。尴尬了: 搭线的时候,发现没有火花!

当然点不着火。

找出万用表,量得主机的输出接口有11.9V, 钳子也有11.9V。

主机电量是满的。应该是满的,不久前我就充满过电。

看来坏了。但坏了,怎么有12V输出?!

只好让朋友开车过来救我。

是否钳子红色线的凸起部分,有芯片电路的?这线路坏了,只能输出电压,无法输出电流?

网友:
以前看到过有人拆卸类似这类充电宝夹子,里面是mos管电路用来防止短路与反接的,有可能是用过后没拔插头短路损坏了。可以尝试剪断去掉这个装置,然后用夹子把红线压接电瓶正极上。  考虑以后维修,不要从根部剪方便以后焊接用热缩管修复。
Ps
也可以把这个保险装置两端线束剥皮,然后找一节导线短接起来。用完了就拔掉航模插头,避免忘记拔放车里面短路出现危险。这个夹子有配件卖。

网友A:
里面是mos管并联组成的防止反接与短路保护装置,故障率很高的。
三片软包航模动力电池串联然后接到xt60接口输出,中间无任何电路。所以只要电池有电没坏就可以输出,坏的都是夹子。直接短接这个装置两端大概率可以应急启动,然后网上可以买到替换的夹子,都是通用件。也可以不用但是有短路起火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mos管并联组成的防止反接与短路保护装置,故障率很高的。
三片软包航模动力电池串联然后接到xt60接 ...

我靠!早知道我就剪短这个线路,直接搭电使用了,就不用等别人来救了。

我的电池是好的。

网友B:
一直想买16V500F的超级电容组,只要电池不是完全没电,应该比这种应急电池可靠

网友C:
我买的小能人的防反接的夹子,充一次电只能打三次火。目前设备还再用已经用了快10次了。

网友:
最好是用个4串磷酸铁锂的,容量大点,铁锂电池一直充饱没事,三元的充满保存时间长了就鼓了,废了;

去年我这里疫情,总共封了20多天,期间车停太久,电平本身也不行了,我用手上的500WH的一个4串锂铁,

自己做了个夹子,天天用这个点火,用了一周才买到车用电池,期间也没有充过一次电。

网友:
三元的3串电池,如果大电流放电,平台电压也就3.8V,3.8*3=11.4V,外加上防反接的MOS消耗一些,到

汽车的电瓶大概也就11V,前提还是要充满,对一些轿车可能好点,大型的SUV经常会出现打不着的情况。

网友A:
汽车发动机应该设计一个发条启动装置,没电了就用手柄上发条然后释放,参考拖拉机发条启动装置。这个在北方比较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小能人的防反接的夹子,充一次电只能打三次火。目前设备还再用已经用了快10次了。 ...

其实没必要花近300买这种应急启动充电宝,主要是大电流软包动力电池很可能工作在超额倍率放电中电池高温大电流冲击,加上长期满电存放非常容易怀孕的,很容易损坏。

可以买1块电动车用12v20a电池放电动车电池盒子中,然后带一副搭电夹子。不放心可以先实验一下自己车冷车是不是可以启动。充电就提回家充电也很安全的,或者会玩的买升降压稳压模块输出电压调节到13.8利用点烟口给电瓶充电。

如果北方经常容易打亏电,那就随车带一个便携汽油发电机加大功率充电器就可以给车子充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必要花近300买这种应急启动充电宝,主要是大电流软包动力电池很可能工作在超额倍率放电中电池高温 ...

用不着升压,车辆正常启动后,发电机的电压就是在14V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发动机应该设计一个发条启动装置,没电了就用手柄上发条然后释放,参考拖拉机发条启动装置。这个在北方 ...

你说的是摩托车 我之前的电瓶放亏了,去年前年冬天每天都得踩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必要花近300买这种应急启动充电宝,主要是大电流软包动力电池很可能工作在超额倍率放电中电池高温 ...

本来 就是经济型小车尺寸有限,放个充电宝都嫌多余。北方冬天放俩月基本就打不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买16V500F的超级电容组,只要电池不是完全没电,应该比这种应急电池可靠 ...

实际测试,运气好,买到质量好的二手,很可靠,我用一个矿泉水箱装了咸鱼买的一组电容。
充满电,放了大概9个月,上周还能直接(不带电瓶)打着火。后来发现没接电瓶,熄火了,接好电瓶,直接没等电瓶充电,也可以直接打着小车。

网友:
感觉这几年新生产的汽车是不是就没有关大灯这个问题了呢?即使灯开着,整车关机后大灯也就自动关了,不晓得是不是都这样了,

网友E:
莫总换车啊,带自动大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莫总换车啊,带自动大灯的

为什么要自动大灯? 说不定我就要熄火开着大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自动大灯? 说不定我就要熄火开着大灯。

熄火开大灯可以理解,锁车一般都会几分钟自动关大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熄火开大灯可以理解,锁车一般都会几分钟自动关大灯

智能化程度没那么高,很多车上电路都是机械的,做不到自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不着升压,车辆正常启动后,发电机的电压就是在14V附近。

主要是限流与防止反向送电烧毁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限流与防止反向送电烧毁保险丝

二极管+电阻伺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汽车发动机应该设计一个发条启动装置,没电了就用手柄上发条然后释放,参考拖拉机发条启动装置。这个在北方 ...

这个想法以前可以,小时候看父亲手动启动汽油机时摇把只要抬一把,转四分之一圈就启动了,发条的储能是够了,不过以前发动机的化油器、分电器等都是纯机械的,现在没电ecu不工作连油都不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想法以前可以,小时候看父亲手动启动汽油机时摇把只要抬一把,转四分之一圈就启动了,发条的储能是够 ...

发条的构思很好。最好发条能使用电钻驱动,这样车上放把电钻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智能化程度没那么高,很多车上电路都是机械的,做不到自动的。

锁车后是会自动关的,除了双闪不会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买16V500F的超级电容组,只要电池不是完全没电,应该比这种应急电池可靠 ...

我上次买过100多,6个一组好重,佷不错,启动佷有力,电池没电可以直接启动,本来想永久并在电瓶上,但是怕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I:
锁车后是会自动关的,除了双闪不会关。

这要看什么车。一大堆车子的大灯开关还用的是旋钮式的机械开关。晚上要手动旋开大灯。锁车时也不会自动断电。比如那啥,飞度之类的。空调也是。

网友:
之前买了个小能人,漏电贼大,一个月就没电。后来拆开用了个拨码开关把主板和电池断开解决,充电再打开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