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使用JLCEDA,跌跌撞撞终于完成了第一块小板

楼主(2022-12-15):
之前一直在关注JLCEDA,但由于年纪大了太懒,一直也没动力尝试一下。
再一个由于有强迫症,我要求每一个元件和封装都要使用自己画的才行,即使是电阻电容也要自己重画一下。
所以切换工作量比较大。

最近终于下决心切换尝试一下。先拿一块简单小板练练手。从每一个元件符号和封装开始。
慢慢导入或重画。期间各种不适应,但跌跌撞撞还是基本完成了。有几点体会和建议。
1、库系统很强大,但也很复杂。开始没搞清楚系统库和所谓项目库,折腾好久,一个库元件编辑修改了,
怎么又回到修改之前状态。对我这种不愿意使用别人库的强迫症,很不友好。
2、我刚开始从其它软件导入元器件符号,但导入后的引脚字体死活找不到地方修改。无奈又重新画一个。画好以后
保存在系统库,但项目里那个又死活无法更新。折腾来折腾去,不知怎么回事,把系统库里面那个又给更新成项目
库里的了(字体又变回去了)。
3、也有一些比其它软件舒服的地方,比如我想改一串线条宽度,很容易选择一整段修改。
有几点建议请参考。

1、3D模型应该和封装对应,如其它软件直接放置于封装内。
2、原理图符号可以不和封装对应。放置时再选。
3、新建元件时,修改的参数莫名丢失,比如新建一个电阻符号,将位号由U?改为R?。
再选择封装后,位号又变回U?  。再改,再选择3D模型后,封装又变回U?
4、PCB布线时,点击鼠标左键,布线的最后一段不要锁定。
5、布线时可随时切换布线模式,如其它软件的shift+space 快捷键。
6、铺铜完成后,铺铜边界不显示,或使用更细的线条。
7、泪滴增加圆弧模式,线条模式泪滴有时比较难看。
8、可能新建的元件属性不对,导出的BOM只有位号和封装,其它栏都是空白。

总结下来,EDA对我这种只画画两层低速小板的用户来说,是已经够用了,只是需要花点时间适应一下。
多层高速板没画过不发表意见。感谢,祝越做越好。

网友:
封装最方便是可以直接从商城选有现货的元件,直接放到原理图或pcb,这样就能保证封装和后面买的元件是对得上的,不然像tf卡sim卡,这些虽然都是一样,但是封装又可能各有差异的就比较麻烦,容易买错。

网友:
感谢。迁移一个用户还是有挑战的。 你的建议我转发给产品经理。

网友:
学新东西需要勇气

网友:
1、库系统很强大,但也很复杂。开始没搞清楚系统库和所谓项目库,折腾好久,一个库元件编辑修改了,
怎么又回到修改之前状态。对我这种不愿意使用别人库的强迫症,很不友好。

>放置器件会优先使用工程库的模板,你更新了个人库如果要更新到工程库,需要在设计菜单 - 更新工程库。如果更新的是器件,在放置的时候就会检测提示是否需要更新工程库

2、我刚开始从其它软件导入元器件符号,但导入后的引脚字体死活找不到地方修改。无奈又重新画一个。画好以后
保存在系统库,但项目里那个又死活无法更新。折腾来折腾去,不知怎么回事,把系统库里面那个又给更新成项目
库里的了(字体又变回去了)。

>引脚的字体在属性面板修改(你要先在右侧的过滤面板把引脚名称和属性勾选上,才可以鼠标点击选中修改,原理图里面可以在设置的主题里面批量改,如果在符号库里面已经设置样式,原理图修改主题不会影响),工程里的更新同上

3、也有一些比其它软件舒服的地方,比如我想改一串线条宽度,很容易选择一整段修改。
有几点建议请参考。

1、3D模型应该和封装对应,如其它软件直接放置于封装内。

>3d模型应该和器件对应,就和封装是和器件对应一样,不同器件可能绑定的模型颜色,高度不一样,但是封装是可以用同一个比如LED,电容,3D模型就不能用同一个,如果和封装绑定就需要额外建不同的封装,如果发生修改也会影响很多绑定这个封装的元件,两种方式各有优劣,标准版目前就是绑定在封装

2、原理图符号可以不和封装对应。放置时再选。

>你可以放了之后重新绑定封装

3、新建元件时,修改的参数莫名丢失,比如新建一个电阻符号,将位号由U?改为R?。
再选择封装后,位号又变回U?  。再改,再选择3D模型后,封装又变回U?

>这个是已知问题,你改了位号后先保存一下,目前绑定封装和模型有点特殊是直接更新的,所以会刷新器件是属性,之前没有保存就刷新后变为原来的了

4、PCB布线时,点击鼠标左键,布线的最后一段不要锁定。

>布线不会锁定,如果你是说确定线段和未确定线段(AD那种交互),可以在设置里面设置未确定线段,选项:“绘制时确定导线段”

5、布线时可随时切换布线模式,如其它软件的shift+space 快捷键。

>快捷键 L

6、铺铜完成后,铺铜边界不显示,或使用更细的线条。

>不显示就看不到铺铜线框了,目前已经很细了,只有放很大画布才会变粗,目前实线,后续会考虑改为虚线

7、泪滴增加圆弧模式,线条模式泪滴有时比较难看。

>这个有计划,目前的梯形效率和速度比圆弧高,只是没有圆弧好看

8、可能新建的元件属性不对,导出的BOM只有位号和封装,其它栏都是空白。

>这个在新建元件的时候,需要自己在左侧属性栏添加更多属性,在原理图里面也可以在属性面板添加更多属性,“更多属性”折叠了,可能你没有发现,元件本身有的属性才可以在BOM导出

楼主:
感谢回复解答。
第5点我没表达清楚,应该是布线拐角,线条45°/线条90/圆弧45/圆弧90 。 这个我没找到快捷键。
我比较变态。一块铺铜我要同时切换使用这几种模式。 以保证铺出来的铜没有尖角。

网友A:
我已经画了好几块板子了,对库完全没有头绪,所有原理图和封装全部用别人的,自己感觉都不可思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画了好几块板子了,对库完全没有头绪,所有原理图和封装全部用别人的,自己感觉都不可思议 ...

足够懒的话,还可以找在线工程,总有一个适合

网友:
不用自己做封装,已经解放了一半的工作量了,规模不大的板子用效率很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解答。
第5点我没表达清楚,应该是布线拐角,线条45°/线条90/圆弧45/圆弧90 。 这个我没找到快捷 ...

你在画铺铜的时候选择多变形,也是快捷键L(没有改默认快捷键配置时),布线菜单的布线拐角也可以切

网友(2023-01-28):
我也迁移了,感觉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