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AC线圈型为什么有直流电压的?

楼主(2022-12-15):
近日看欧姆龙手册,上面写了:AC线圈型:G5RL-1-E  就是交流线圈型

为什么看具体型号,还有12V直流的,感到疑惑

网友A:
线圈是12V DC供电。

网友:
估计是手册写的有问题,G5RL-1-E不能反映线圈电压,线圈电压需要另外注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是12V DC供电。

写得有点混乱,这个型号不是全部都是AC线圈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得有点混乱,这个型号不是全部都是AC线圈型的

写的没毛病。。。所有小型继电器线圈都是直流供电的。

网友:
我猜AC的意思是触点只支持AC回路,如果用在DC回路会粘连

网友:
https://www.mouser.cn/ProductDet ... 1N4iozGrJIDaQ%3D%3D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没毛病。。。所有小型继电器线圈都是直流供电的。

这个型号继电器线圈也有交流电压的

网友B:
我理解的G5RL-1-E只是一个系列,线圈是什么规格,具体型号还有后缀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G5RL-1-E只是一个系列,线圈是什么规格,具体型号还有后缀说明

嗯, 应该是这样的,这个系列有分交流,直流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