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电流检测?

楼主(2022-12-15):
如下图有一个直流减速电机驱动电路,用了2个RZ7886驱动芯片。请教下1.为什么要用两个,是因为功率不够要并联吗?2.R3,R4这两个电阻是不是检测电流,通过其两端形成电压,给MCU的ADC检测?3.有没有只用一个驱动芯片实现的,只需要前进和后退,不需要调速,能否带电流检测。

网友A:
这个用法,H桥的平方?
如果目的不是平衡B端和F端输出的差异,就是为了并联增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法,H桥的平方?
如果目的不是平衡B端和F端输出的差异,就是为了并联增加电流 ...

电机是15W的,我看驱动芯片的输出有13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15W的,我看驱动芯片的输出有13A

控制信号 接到两个芯片的不同引脚 ,这个是什么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信号 接到两个芯片的不同引脚 ,这个是什么用法?

我也没看太明白,不知道它怎么用的

网友(2023-11-29):
楼上的,有答案了吗?

网友:
应该是当并联用的,可能是原理图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信号 接到两个芯片的不同引脚 ,这个是什么用法?

输入接反,输出也接反,反反得正,其实还是一样并联啊;为了实际布线方便吧

网友:
这种接法,要是h桥的死区时间小一点,等着炸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