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思路,是否可以实现485 TX 地址准确投送

楼主(2022-12-15):
如图,485 带几个MCU负载,希望通过ASCII命令头(如01,xxxxxxxx)的模式可以选择将命令(xxxxxxxx)送给对应地址的MCU(不希望使用广播的模式然后在下端MCU进行判断是否响应),是否有对应的芯片或简单方案(不使用MCU在前端做判断),最好是通用芯片?
在学习是否可以用在1对N下的点对点通讯(不使用广播)。

网友A:
,你要的不就是modbus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不就是modbus协议

modbus也是TX广播形式,下端所有MCU都接收,单个MCU如果地址对再进行对应响应,是否正确?
我的原意是不进行TX广播,在前端就进行匹配地址后再送到对应的MCU。

网友:
74LS151 或 对应的 CMOS 型号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PS:

抱歉哈,74LS151 是单向的,应该是双向开关比较适合你。 CMOS 的 4151 型号可以查一查。

网友:
按你的意思,你的地址码其实也是广播的。就算从站接受到正确地址码以后,能实现非相关从站完全离线断开连接,那离线设备不侦听总线数据的话何时上线,才能保住不丢失数据。
还有就是我不太明白,即使能实现这样的功能,相对于modbus,有什么优势。

网友:
那根 TX 线的信号肯定是广播的,如果想着用一个译码电路来过滤出有效帧,这个译码电路未必简单
如果自适应波特率呢?如何识别帧头的地址,并确保接下来的数据是在帧内的?帧内的数据会不会被当作地址而造成其他MCU的错误相应呢?

楼主:
主要考虑在从站某个MCU在做高速AD转换时,尽量不被TX主站广播信号打断(有可能是送到其他MCU从站的),只有真正是送到这个地址的才进行中断-判断-处理。

网友:
以前的串口可以设置地址码和数据码位,地址产生中断,数据不产生中断。看一下51的单片机,好多还支持这个。

楼主:
是的,9位uart,binggo。请教下,如果是9位地址形式,假如01号从站在进行连续的AD转换,主站这个时候发送02的地址码,会影响(短暂暂停)01的AD转换么?

看了C8051F的手册,地址码形式只是在地址不匹配时不进行对应的中断响应,MCU还是会接收广播信号,好像还是会短暂影响AD转换。

网友B:
用另一颗MCU来实现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另一颗MCU来实现呗

哈哈,这是下下策啊。

通讯目前准备支持USB和TCP

USB用CH347,可以通过调用CH347的GPIO来进行对应的switch选择,然后将uart信号送到指定的从站MCU。
TCP用CH9120(TCP转UART),不过这货没有GPIO,麻烦的是这个。

网友C:
用I2C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I2C不就行了?

不是就想用CH9120的TCP转Uart么.
如果用TCP转I2C或SPI得CH395等了,这个比CH9120麻烦.

网友:
楼主要的就是CAN

网友:
楼上说得对,目前恐怕只有 CAN 在硬件上实现了地址过滤功能

网友:
CAN 在硬件上实现了地址过滤功能

网友:
@dukelec
签名的cdbus?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201-1-1.html

网友:
希望通过ASCII命令头  这段难道不是广播形式?

网友:
从机如果可以选的话,比如ch559就有:UART1 总线地址预置寄存器(SER1_ADDR),可以在从机上做

网友:
主机发送地址广播不会影响从机AD转换,可能会不应答主机信号,但一般AD转换不会停止。

网友:
再ad转换的时候,关闭串口中断?

网友:
AD在转换的时候,关掉中断,甚至关掉串口不就可以了吗。。。。。
还是说你想硬件帮你处理地址判断??

楼主:
是的,全扔给硬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