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我见过最轻薄迷你的LCR电桥吧

楼主(2022-12-15):
RCL800P非常迷你,厚度只有17mm, 基本精度高达0.1%
所有参数同时显示,自动判断元件类型,不用频繁切换

网友A:
我选择矿坛的DDM的电桥
尺寸更小还带夹具,也可外接四线开尔文,
仅LZ这个一半价格

看LZ图示参数位置对应的精度也没差多少

网友B:
不如老毛子那款手持的LCR镊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老毛子那款手持的LCR镊子吧

那个精度不高,屏幕太小,不易观察

网友:
有这么多DIYer搞的电桥。开眼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精度不高,屏幕太小,不易观察

楼主位看淘宝最大10K测量频率,差点意思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如老毛子那款手持的LCR镊子吧

求问:我很多年前买过胜利牌的RC(不带L)镊子。最大的问题是镊子头两片互相是歪的,好像也没法矫正。请问现在的LCR镊子前面准不准,能不能对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问:我很多年前买过胜利牌的RC(不带L)镊子。最大的问题是镊子头两片互相是歪的,好像也没法矫正。请 ...

找个要看个人动手能力了吧,老毛子的是开源的,PCB做的镊子,可以自己用铜片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要看个人动手能力了吧,老毛子的是开源的,PCB做的镊子,可以自己用铜片搞。 ...

哦哦,所以想买成品就完全看商家的能力了吧?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个要看个人动手能力了吧,老毛子的是开源的,PCB做的镊子,可以自己用铜片搞。 ...

老毛子的开源链接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毛子的开源链接有吗?

原作者:
网盘:https://yadi.sk/d/xp3Mn80l3Zsc3q
主页:https://radiokot.ru/artfiles/6435/
论坛:https://www.radiokot.ru/forum/vi ... 4d12&start=1140

国内复刻
https://oldgerman.github.io/845419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作者:
网盘:https://yadi.sk/d/xp3Mn80l3Zsc3q
主页:https://radiokot.ru/artfiles/6435/

谢谢热心的kitten,虽然我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选择矿坛的DDM的电桥
尺寸更小还带夹具,也可外接四线开尔文,
仅LZ这个一半价格

这个好用,我也有,便宜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选择矿坛的DDM的电桥
尺寸更小还带夹具,也可外接四线开尔文,
仅LZ这个一半价格

能充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充电吗?

当然能啊 外接电源引入的干扰处理不是要更麻烦?

楼主:
刚加了外壳

楼主:
实测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yODI1MTI0MA==.html

网友:
没有便携的测nh级别的电感,电容这些都容易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