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3 我设置的这三组等长 每一组的信号线对吗?

楼主(2022-12-16):
如题,之前验证过一版 已经工作,第二版要拉近尺寸,变化比较大,所以规则这块不是很放心  所以想请问下 各位坛友 ,求个心安

第一组   :   DDR3_D7  ~  DDR3_D0        MEM_DM0   (MEM_DQS0_P   MEM_DQS0_N)
第一组   :      DDR3_D15~ DDR3_D8         MEM_DM0   (MEM_DQS1_P   MEM_DQS1_N)
第三组   :      MEM_ADD14~MEMADD0   MEM_BANK0  MEM_BANK1  MEM_BANK2    MEM_CAS#    (MEM_CLK0_N  MEM_CLK0_P)  MEM_MA0_CAE0  MEM_MA0_CS_L0   MEM_MA0_ODT0   MEM_RAS#  MEM_WE#

3个问题:
1.  上面的分组是否正确
2.  MEM_RESET# 是否需要计入第三组等长
3.  三组内是100mil 以内, 三组间需要控制吗?

网友A:
赛灵思 UG5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灵思 UG583

哇 原来官方还有手册的 我去研究下 感谢

网友B:
赛灵思的芯片有内部pin 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赛灵思的芯片有内部pin delay

你说的是 serdes的 idelay 吧,  我接的ZYNQ 的 PS端的DDR ,可能调用不到这个idelay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 serdes的 idelay 吧,  我接的ZYNQ 的 PS端的DDR ,可能调用不到这个idelay

PIN delay是芯片内部IO模块到焊球这部分延时。内部也是走线过来的,而且长度不一样,做等长的时候要考虑这部分不等长并补偿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 serdes的 idelay 吧,  我接的ZYNQ 的 PS端的DDR ,可能调用不到这个idelay

你看看Vivado里面,我记得这部分IO有长度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 delay是芯片内部IO模块到焊球这部分延时。内部也是走线过来的,而且长度不一样,做等长的时候要考虑 ...

  刚刚做完全部等长, 一看到 pin delay 的消息,心凉了半截  哈哈哈哈

这个差别大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做完全部等长, 一看到 pin delay 的消息,心凉了半截  哈哈哈哈

这个差别大的吗 ...

这个得看具体的芯片型号和DDR跑多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具体的芯片型号和DDR跑多块了

我查了下,芯片内部竟然差了好几百mi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芯片内部竟然差了好几百mil

我看了一下我的7Z020 lcg400 ,每一组差20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芯片内部竟然差了好几百mil

有的差1000多mil,不知道vivoda的数据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我的7Z020 lcg400 ,每一组差20ps

20ps  换算成 mil  等于  120mil 了   标准规范是 等长设置不超过 50mil,也就是芯片出来就超过标准了 ,需要外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