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4G/5G终端之间怎么通信?

楼主(2022-12-16):
目前有个需求,需要实现4G/5G无线通信组一个网,目标是实现一个主控(PC)通过4G/5G无线通信方式控制100个左右终端,数据量不大。网上搜索到一些4G的DTU,可以通过一些服务商提供的云实现数据透传,但连接数量有限。不知道哪位兄弟给讲讲通信的具体架构,需要进行哪些准备工作?

网友A:
数据量大约多少,通信的频率如何。
100个左右终端同时在线问题不大,但是要看数据负载
可以考虑mqtt ,云端放个broker, PC连接它获取数据和发布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大约多少,通信的频率如何。
100个左右终端同时在线问题不大,但是要看数据负载
可以考虑mqtt ,云端 ...

实际是这个过程,主机(PC端)会给各个终端发送指令,指令实际是个命令序列,单个终端不到1k字节数据。终端接收到数据后返回确认信息,之后在约定的时间执行命令,期间可以不通信,时间分钟级,终端执行完命令后会将执行结果上送,每个终端也差不多1k字节数据。您提到的云,还有这个broker是啥?云端的东西需要开发吗,还是简单配置一下就可以?有专门的云供应商吗?按照您的说法,每个终端包括PC端(PC也需要通过无线设备接入)需要支持mqtt协议是吧?

网友:
感觉福州锐迪优可能有你想要的方案,www.rdy-tech.com 他们官网有联系方式

网友:
通过 MQTT 交互,那么就是两端都需要 MQTT 协议。
有开源的东西,可以直接部署在云服务器,也有工作量,
剩下大头的就是 PC 如何和终端,通过云端的 MQTT Broker 进行数据交互,这些肯定要开发。

也可以直接选择阿里云,腾讯云,这些 IoT 接入平台,MQTT 之类的,他们帮你做好了。

网友:
买个云服务器,跑mqtt broker.  最好给这服务器申请个域名,不要直接ip访问。  pc 也通过mqtt  连服务器。

这pc软件当然也可以放在服务器上。
剩下就是解析 mqtt 消息了。

服务器ip固定的话,4g卡能申请定向 流量,便宜的。

网友:
先找个服务器,TX/阿里/百度。
broker可以选择EMQX,安装方法
https://www.emqx.io/docs/zh/v5.0/deploy/install.html
4G/5G模块,还有PC机都是客户端,主要区别是订阅和发布什么
https://www.emqx.io/docs/zh/v5.0/development/client.html

快速开始。里面有demo
https://www.emqx.io/docs/zh/v5.0/getting-started.html

网友B:
你的4G终端需要插物联网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4G终端需要插物联网卡么

要插卡,但我还不知道需要什么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插卡,但我还不知道需要什么卡

物联网卡不就是手机卡么?
这些设备有ip,可以连公网的?

网友:
物联网卡,有 定向流量区别,也就是固定跟某几个IP通讯。这样就便宜了。

网友:
有人的DTU有这个功能,用了好久了,还算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