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坑:ME6215C33M5G 上电过冲太可怕了

楼主(2022-12-16):
之前偶然在论坛看到讨论LDO的帖子提到南京微盟的LDO上电过冲,
刚好有同学量产的板子上面用了ME6215-3.3V LDO,
就让他测了一下上电波形。

没想到过冲这么厉害。

我自己用的SPX5205的LDO,完美爬坡平直线。
还好没换,差点被他带到沟里去了。

网友:
估计是内部省了一个软起动缓冲电路

网友A:
便宜不是没有道理....我大多数SPX3819走起,贵点主要是可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便宜不是没有道理....我大多数SPX3819走起,贵点主要是可靠啊!

有时并不是便宜,不过在这上面吃过大亏,7.4V电池供电,3.3VLDO,烧了我上千片STM32F103.
基本上不吃亏不长记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并不是便宜,不过在这上面吃过大亏,7.4V电池供电,3.3VLDO,烧了我上千片STM32F103.
基本上不吃亏不 ...

你这说的可吓到我了。我用了很多me6211。。回头示波器也看看。

其实原理上讲,可能后端电容太小了,造成响应和抖动不满足。我一般最少给10uf,好像真没遇到过批量问题。国产ldo为了降低空载损耗,后面的rfb可能比较大,这样一个小电容可能顶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说的可吓到我了。我用了很多me6211。。回头示波器也看看。

其实原理上讲,可能后端电容太小了,造成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8523-1-1.html

这个帖子也好多人反映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D:
测试了一下手上的ME6214,3.3V,15V输入,看波形除了上电稍缓,其它还可以
输入电容4.7uF,输出10uF,陶瓷

补充:时基20m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试了一下手上的ME6214,3.3V,15V输入,看波形除了上电稍缓,其它还可以
输入电容4.7uF,输出10uF,陶瓷

你有条件去掉输出端微法级的电容,只加0.1让大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条件去掉输出端微法级的电容,只加0.1让大伙看看

没有任何意义,电路里挂在LDO输出上的去耦电容随便加一加都超过uF级的了

网友:
众说纷纭,到底是没有加输出电容的缘故,还是本身质量差

网友:
15-》5,7.4V-》3.3V,既然都有超过3V以上压降空间,为啥非要用LDO?
难道要适应供电可能掉到4.2V这么低?

网友F:
不会都抄的HT7533的吧?当年HT7533就是这个问题的

网友:
究竟是输出电容不匹配的问题?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密切关注,到底是输出电容不匹配,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从前面的反馈看,倾向于输出电容不匹配。

网友:
以前一个朋友也和我吐槽,说TI 的LDO 买到假货了, 上电输出和楼主的波形差不多;

后来看他的电路, 好家伙, 3.3V 哪里加了2个1000uf的电容,  LDO 上电时直接过流保护,打嗝,来回几次才把电压拉上到3.3V。 把电容降低到 470uf , 上电的时序就正常了;

网友G:
加个TVS,药到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个TVS,药到必除

这种垃圾芯片,不换掉等着过年?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会都抄的HT7533的吧?当年HT7533就是这个问题的

之前用过HT7533,开始用的批次是OK的,后面有些批次就纹波非常大,用的普通贴片电容,
用同容值的点解或钽电容就可以了,原厂过来说我们要换电容,但设计好的不好再改硬件,后面他们挑着批次给我们供货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用过HT7533,开始用的批次是OK的,后面有些批次就纹波非常大,用的普通贴片电容,
用同容值的点解或 ...

HT7533现在还有过充现象吗,正好现在选了这个料,我测试了一下没发现过充,我先用的是HT7521

网友:
会不会是对MLCC的ESR有要求的?电容也不能太小

网友:
关注后续结果。

网友:
还是1117好

网友:
我也专门测试过ME6206,也是过冲,而且脆弱得要命,一下挂了一堆。

网友:
我觉得,这类耐压低,而且Iq小的LDO,都是很脆弱的。
前面必须有好的DCDC给它5V!!
又要马儿跑,又不吃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