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负我读的书少?一个火花塞加一个变压器,就能点亮电灯泡?

楼主(2022-12-16):
这怎么可能?永动机啊。

【「手工制作」不用电,一个火花塞加一个变压器,就能点亮电灯泡-哔哩哔哩】 https://b23.tv/bwRZuRT

网友:
这怎么可能,能量从哪里来

网友:
应该是特斯拉线圈点的灯

网友:
看一个评论也没有,看来无视它是最好的

网友:
骗子骗傻子!

网友:
我猜是周围有两个手机,一个拨一个震?

网友:
已经在B站举报

网友:
前几天某视频说牛发电(牛带动发电机)每天能发电80来度,想了想单位马力,呵呵了

网友:
这种多了,笑笑就完了

网友:
要么底下一个类似无线充,   或者:有没发现,变压器只有2条线,另2条线背面估计直接底下接电了。

网友:
其实是里面有电池 做应急灯的 只要正负极短路 灯一样会亮 平时有市电的时候是对里面的电池充电 并且会量一组led  如果没有市电了 闭环开关就会使用电池来点亮led B站上面有讲解电路 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