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头用作笔记本电脑电源合适么?

楼主(2022-12-17):
笔记本电源挺沉的,体积又大,
现在的一些PD头+诱骗线,据说直接可以给笔记本供电,
这种供电方案靠谱么?
有人平时一直把PD头作为笔记本电脑的电源么,稳定性咋样

网友:
万个,最近帖子又有点多了,要不我自费送你个百度会员吧

网友:
合适,合适,合适。

网友A:
用了四五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四五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用pd充电头同时给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供电么

网友B:
我已经这么用两年了
笔记本是HP的probook 430 G3
电源是倍思65w氮化镓第二代
https://item.jd.com/100014669358.html
PD线是ONEDA的诱骗线
https://item.jd.com/100007504263.html

用起来一切正常,携带比原来的适配器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d充电头同时给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供电么

用pd充电头不就是为了这个

--------------------------------------------------
x230,
菊花传统65w pd→thinkplus一代pa65→小米ad652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这么用两年了
笔记本是HP的probook 430 G3
电源是倍思65w氮化镓第二代

惠普的设计挺好,Type-C和传统的圆头都能供电

网友:
得看你是啥笔记本啊
功耗低的轻薄本我感觉已经全部支持Type-C供电了
游戏本就算了,现在还没有150W、200W的USB充电协议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普的设计挺好,Type-C和传统的圆头都能供电

dell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这么用两年了
笔记本是HP的probook 430 G3
电源是倍思65w氮化镓第二代

你的倍思头有2个c口,1个a口?

网友D:
5年前买电脑都只考虑支持typec供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年前买电脑都只考虑支持typec供电的了

你说的支持typec供电啥意思?
电源口是typec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支持typec供电啥意思?
电源口是typec么

是啊,既是电源口,也是USB/雷电口。

网友:
PD供电完全没问题,但是电工用最好选3个的插头有接地。
不然然外壳麻麻,电路板GG。
我有两个电源家里用3脚的PD原装头,出门带个65W的thinkplus口红电源很方便。

网友:
就一个typec口,所以我用了pd诱骗转换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倍思头有2个c口,1个a口?

对,那时候65w的氮化镓基本都2C1A这个配置

网友E:
新入了 RAVPOWER 的 PD 头,61W-1C1A 的只要 ¥45.

用 20V 诱骗线直接带老三星笔记本,没啥压力。

网友F:
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使用会遇到充电头过热问题,充电头是为手机短暂大功率输出的,如果给电脑用会出现过热损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使用会遇到充电头过热问题,充电头是为手机短暂大功率输出的,如果给电脑用会出现过热 ...

65W以上的带普通笔记本没有问题的,PD就是个协议,协商输出电压、电流用的,关键还是看线缆和电源部分的能力。

网友:
靠谱的,一直这么用,而且有的本子,比如thibkpad X1,只有一个type C

网友G:
电源带的起,电压合适就可以,不过我买的努比亚65w烧掉了,应该是品质有问题。大概用了一年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带的起,电压合适就可以,不过我买的努比亚65w烧掉了,应该是品质有问题。大概用了一年多吧 ...

努比亚65w你平时怎么用的?c口给笔记本供电,a口给手机充电么

网友:
我的R9000P用typec开不了机,提示供电不足,可能电源功率太小了,开机之后插上去能充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努比亚65w你平时怎么用的?c口给笔记本供电,a口给手机充电么

一般是用个TPYE-C的转接线(诱骗+接口转换).
上次坏是A口插手机充电,C口插电脑供电.带不起可以保护关闭输出不能坏啊.

网友:
常出差 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是用个TPYE-C的转接线(诱骗+接口转换).
上次坏是A口插手机充电,C口插电脑供电.带不起可以保护关闭输 ...

A口插手机充电,C口插电脑供电,插手机功率高不了多少,直接把充电头搞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A口插手机充电,C口插电脑供电,插手机功率高不了多少,直接把充电头搞坏么  ...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可能是他要坏了.
正常用哪会坏.

网友H:
完全没问题,,笔记本有电池,,就算PD供电不稳定也不会产生严重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入了 RAVPOWER 的 PD 头,61W-1C1A 的只要 ¥45.

用 20V 诱骗线直接带老三星笔记本,没啥压力。 ...

RAVPOWER质量怎样?是不是杂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RAVPOWER质量怎样?是不是杂牌

目前看来还不错,某宝上有不少外贸处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完全没问题,,笔记本有电池,,就算PD供电不稳定也不会产生严重后果。。 ...

PD输出电压不对能把充电宝搞坏,
输出电压不对,是否也可能搞坏笔记本电脑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