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下28V转5V电源方案

楼主(2022-12-17):
有一个产品是用电池供电,电池最高电压28V,需要转成5V,电流约60ma。
静态电流电流要低。原来打算用7812和7805两级降压,但是静态电流偏大。
不知道有没有静态电流低一点的DC-DC芯片,各位有合适的推荐吗?

网友A:
Sy8303aic,mp24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8303aic,mp2451

Sy8303aic不便宜 ,有没有便宜点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y8303aic不便宜 ,有没有便宜点的呢?

sy8301就便宜了嘛,你又用不到3A电流。个人感觉国产的这类DC-DC公开报价水分比较大,有合适渠道应该也就1块钱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8301就便宜了嘛,你又用不到3A电流。个人感觉国产的这类DC-DC公开报价水分比较大,有合适渠道应该也就1 ...

问了下供应商,要3.2元左右,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eup3458    ·············

eup3458 的最大输入电压是30V,感觉不够保险;另外静态电流偏大

楼主:
用NMOS管降压可行吗?

网友:
sct2400,应该比较便宜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了下供应商,要3.2元左右,不便宜

什么渠道那么贵???
X创商城千颗价格¥2.26

SY8303我不推荐
MP2451应该不到一元

网友E:
BL9342。这个比较便宜,最近刚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BL9342。这个比较便宜,最近刚用过。

这个不错,静态电流也不是很大。
就是不知道高压输入咋样,规格书写的可以耐4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渠道那么贵???
X创商城千颗价格¥2.26

我查的是SY8303AIC,你说的是SY8303AAIC,这个确实便宜些。
参数也能够满足

网友F:
mp2451,经常用,性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mp2451,经常用,性能可以。

是MPS原装的吗,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的是SY8303AIC,你说的是SY8303AAIC,这个确实便宜些。
参数也能够满足

SY8303我反正是不推荐哦,大概率会后悔

MP2451价格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Y8303我反正是不推荐哦,大概率会后悔

MP2451价格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收到,感谢。

网友G:
28V电压,留余量得用40V的芯片,国产便宜的XL1509,用量非常大,也很多品牌都有这个型号。南京微盟的ME3116也可以,都是国产几毛钱的东西。成本不敏感了,还是推荐进口的,TI或者MPS去查对应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8V电压,留余量得用40V的芯片,国产便宜的XL1509,用量非常大,也很多品牌都有这个型号。南京微盟的ME3116 ...

电池供电,要考虑静态电流。
微盟的芯片我已经拉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