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mcu,有没有 多路外部扩展接口?

楼主(2022-12-17):
如题

stm32f7和h7的fmc接口,是否支持多路物理连接?

比如tms320f28379d的外部扩展接口 被ti称为 成为EMIF(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bga337封装的f28379d 有emif1和emif2 两组独立的物理接口,有独立的片选、数据、地址线,寻址空间不一样,适合sdram和sram/外设 分开。

网友:
通过不同的CS(对应不同的地址划分)就能区分开吧。

网友A:
可以同时连接内存、FPGA、LCD做外扩的。就是分配的地址区域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连接内存、FPGA、LCD做外扩的。就是分配的地址区域不一样啊

是这样

高级的接口可以支持sdram 和 sram

比如stm32f429的fmc和 ti tms320f28379的emif

但 emif的引脚很别扭,支持sdram就不能支持并口了(部分复用功能冲突),所以ti提供了两个emif

至于st 的fmc,不清楚设计得咋样

楼主(2023-01-28):
STM32新器件 支持Octo-Spi ,可外挂128Mbit HyperRam,再查一下PINMAP 看和FMC能否完全分开

bilibili.com/read/cv15734019/

H735G-DK的主MCU是STM32H735GK6,BGA176封装,属于H725/35系列。

与H7其他的板子不同,这个板子FMC完全没有用到,至于外扩ROM及RAM使用的是Octo-Spi接口的芯片,分别为为MX25LM51245G 512Mbit Octo-Spi Flash及S70KL1281DABHI 128Mbit HyperRam 作者:Eltecz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5734019/ 出处:bilibili

网友B:
FMC支持sdram和并行总线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C支持sdram和并行总线同时使用

画板子的时候,扯线好扯么?

有没有啥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板子的时候,扯线好扯么?

有没有啥经验?

还行,我画板不专业,一般出原理图,layout交给专业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我画板不专业,一般出原理图,layout交给专业人士。

这个经验真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