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双排排针2.54的,换成拨码开关。有没有这样的?

楼主(2022-12-17):
使用跳线冒,频次有点高。有没有推荐的,小间距的拨码开关?先谢谢了。

网友:
不改板立式侧插的拨码开关就行
不过额定电流都比较小需要注意

改版可以考虑换成这玩意

网友A:
最小好像是1.27mm的。淘宝搜大把的比如这家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4.97.512925e1V8kv8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好像是1.27mm的。淘宝搜大把的比如这家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4&id=61447096627 ...

引脚 J 形内弯可以更小:eu-04ks

网友B:
同求一种跳线,连接2个地用的,间距大些,线粗一些,连接可靠一些,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求一种跳线,连接2个地用的,间距大些,线粗一些,连接可靠一些,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

+

便宜大碗方便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便宜大碗方便可靠

这种连接器叫啥名?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连接器叫啥名?兄台。

中号汽车插片汽车PCB保险丝夹支架

网友:
潮湿环境触点易氧化,想换回跳线帽

网友:
搜一哈8421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