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神esp32s3驱动ov5640 读取pid 错误 ?

楼主(2022-12-18):
请教下大神esp32s3驱动ov5640 读取pid 错误 ?

ov5640 模块之前使用 stm32 的单片机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使用 esp32 s3 模块来驱动 ov5640 摄像头,读取 pid 为 0x5440 , 正确的应该是 0x5640 , esp32 上使用的 i2c 驱动 at24c512, bh1750, mpu6050 都没有问题,
但就唯独这个 ov5640 不行, 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了呀 ?

我的 i2c 也申请了 互斥信号量,貌似基本没有什么用, ???

网友A:
最好的办法还是 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了

楼主(2023-02-22):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还是 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看了

终于搞定了,我重新给 ov5640  的 i2c 分配了2个管脚就可以了,估计应该是 io 口的电平有些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