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0A/10us 的脉冲,要怎么做?

楼主(2022-12-19):
请教一下10A/10us 的脉冲,要怎么做?
有个驱动器需要电流源脉冲驱动,要求最大输出能力 上升沿10A/10us ,普通的电流源方案之前测试只有1ms10A;砍掉一级放大,改高速运放,MOS管改三极管,等高速器件输出后只能到50us 10A,再也没能力提高速度了;后面越改越糟;

网友A:
电压低好做,电压高就难,成本也高

网友:
直接mos管用来开关电源,电源一直开着,等电源响应来不及的话。。。

网友:
激光管驱动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好做,电压高就难,成本也高

具体朝哪个方向做能提高响应速度呢?请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
不追求效率的话用电阻限流,稳压电源供电,MOS管做开关。电阻阻值越大电流稳定性越高。

网友B:
去这个的网站上找找,有合适的mos管
https://epc-co.com/epc/cn/%E4%BA ... 0%E7%94%B5%E8%B7%AF

ns级的,us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这个的网站上找找,有合适的mos管
https://epc-co.com/epc/cn/%E4%BA%A7%E5%93%81/gan-fet%E5%8F%8A%E9%9 ...

氮化镓这都能做微波器件了,速度肯定块,但价格感觉很高;价格太概多少了?有没有便宜的推荐

网友(2024-04-08):
epc21601TOF激光驱动芯片
https://epc-co.com/epc/Portals/0 ... 21601_datashee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