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L90614频繁失去控制,CPU,MEGA88,求指点

楼主(2022-12-19):
如题,一天可能数次失控,失控时读出数据为0。以前在变频器驱动的电机附近好像二三分钟就失控了,买了个变频器,还没买电机,这个实验稍后延一下,IIc总线上拉电阻10K,IIC速率33K/秒,一直不知哪里问题,请用过的指点一二

网友:
上拉电阻改到1-3K,IIC专用IO灌电流都可以达到20mA

网友:
逻辑分析仪抓抓时序图

网友:
是否线太长了?尝试换屏蔽线

网友:
10k阻值太大了。90614我们用了很多了,没出现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