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ZU2EG_4EV MPSoc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十五章 RGB LCD彩条显示实验

楼主(2022-12-19):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MPSoC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2-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994244016

第十五章 RGB LCD彩条显示实验

TFT-LCD是一种液晶显示屏,它采用薄膜晶体管(TFT)技术提升图像质量,如提高图像亮度和对比度等。相比于传统的CRT显示器,TFT-LCD有着轻薄、功耗低、无辐射、图像质量好等诸多优点,因此广泛应用于电视机、电脑显示器、手机等各种显示设备中。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5.1RGB LCD简介
15.2实验任务
15.3硬件设计
15.4程序设计
15.5下载验证

15.1RGB LCD简介

TFT-LCD的全称是Thin Film Transistor-Liquid Crystal Display,即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它显示的每个像素点都是由集成在液晶后面的薄膜晶体管独立驱动,因此TFT-LCD具有较高的响应速度以及较好的图像质量。正点原子推出的RGB LCD液晶屏较多,7寸RGB LCD屏的实物图如下图所示:
图 15.1.1 ATK-7’RGB接口TFT液晶屏模块

液晶显示器是现在最常用到的显示器,手机、电脑、各种人机交互设备等基本都用到了LCD,最常见的就是手机和电脑显示器了。由于笔者不是LCD从业人员,对于LCD的具体原理不了解,百度百科对于 LCD的原理解释如下:
LCD的构造是在两片平行的玻璃基板当中放置液晶盒,下基板玻璃上设置 TFT(薄膜晶体管),上基板玻璃上设置彩色滤光片,通过TFT上的信号与电压改变来控制液晶分子的转动方向,从而达到控制每个像素点偏振光出射与否而达到显示目的。我们现在要在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使用LCD,所以不需要去研究LCD 的具体实现原理,我们只需要从使用的角度去关注LCD的几个重要点:
1、分辨率
提起LCD显示器,我们都会听到720P、1080P、2K或4K这样的字眼,这个就是LCD显示器分辨率。LCD示器都是由一个一个的像素点组成,像素点就类似一个灯(在OLED显示器中,像素点就是一个小灯),这个小灯是RGB灯,也就是由R(红色)、G(绿色)和B(蓝色)这三种颜色组成的,而RGB就是光的三原色。1080P的意思就是一个LCD屏幕上的像素数量是1920*1080个,也就是这个屏幕一列1080个像素点,一共1920列,如图 15.1.2所示:
图 15.1.2 像素点排布

图 15.1.2就是1080P显示器的像素示意图,X轴就是LCD显示器的横轴,Y轴就是显示器的竖轴。图中的小方块就是像素点,一共有1920*1080=2073600个像素点。左上角的A点是第一个像素点,右下角的C点就是最后一个像素点。2K就是2560*1440个像素点,4K是3840*2160个像素点。很明显,在LCD尺寸不变的情况下,分辨率越高越清晰。同样的,分辨率不变的情况下,LCD尺寸越小越清晰。比如我们常用的24寸显示器基本都是1080P的,而我们现在使用的5寸的手机基本也是1080P的,但是手机显示细腻程度就要比24寸的显示器要好很多!由此可见,LCD显示器的分辨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但是并不是分辨率越高的LCD就越好。衡量一款LCD的好坏,分辨率只是其中的一个参数,还有色彩还原程度、色彩偏离、亮度、可视角度、屏幕刷新率等其他参数。
2、像素格式
上面讲了,一个像素点就相当于一个RGB小灯,通过控制R、G、B这三种颜色的亮度就可以显示出各种各样的色彩。那该如何控制R、G、B这三种颜色的显示亮度呢?一般一个R、G、B这三部分分别使用8bit的数据,那么一个像素点就是8bit*3=24bit,也就是说一个像素点3个字节,这种像素格式称为 RGB888。当然常用的像素点格式还有RGB565,只需要两个字节,但在色彩鲜艳度上较差一些。我们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的RGB TFT-LCD接口采用的RGB888的像素格式,共需要24位,每一位对应RGB的颜色分量如下图所示:
图 15.1.3 RGB888数据格式

在图 15.1.3中,一个像素点占用3个字节,其中bit23~bit16是RED通道,bit15~bit8是GREEN通道,bit7~bit0是BLUE通道。所以红色对应的值就是24’hFF0000,绿色对应的值就是24’h00FF00,蓝色对应的值为24’h0000FF。通过调节R、G、B的比例可以产生其它的颜色,比如24’hFFFF00就是黄色,24’h000000就是黑色,24’hFFFFFF就是白色。大家可以打开电脑的“画图”工具,在里面使用调色板即可获取到想要的颜色对应的数值,如图 15.1.4所示:
图 15.1.4 调色板颜色选取

3、LCD屏幕接口
LCD屏幕或者说显示器有很多种接口,比如在显示器上常见的VGA、HDMI、DP等等,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支持RGB接口的LCD和HDMI接口的显示器。本章我们介绍的是RGB LCD接口,RGB LCD接口的信号线如下表所示:
表 15.1.1就是RGB LCD的信号线,R[7:0]、G[7:0]和B[7:0]是24位数据,DE、VSYNC、HSYNC和PCLK是四个控制信号。

正点原子一共有五款RGB LCD屏幕,型号分别为ATK-4342(4.3寸,480*272)、ATK-4384(4.3寸,800*480)、ATK-7084(7寸,800*480)、ATK-7016(7寸,1024*600)和ATK-1018(10.1寸,1280*800)。这里以ATK-7016这款屏幕为例讲解,ATK-7016的屏幕接口原理图如所示:
图 15.1.5 RGB LCD液晶屏幕接口

图中J1就是对外接口,是一个40PIN的FPC座(0.5mm间距),通过FPC线,可以连接到DFZU2EG/4EV MPSoCZYNQ开发板上面,从而实现和开发板的连接。该接口十分完善,采用RGB888格式,并支持触摸屏和背光控制。右侧的几个电阻,并不是都焊接的,而是可以用户自己选择。默认情况,R1和R6 焊接,设置LCD_LR和LCD_UD,控制LCD的扫描方向,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横屏看)。而LCD_R7/G7/B7 则用来设置LCD的ID,由于RGBLCD没有读写寄存器,也就没有所谓的ID,这里我们通过在模块上面,控制R7/G7/B7的上/下拉,来自定义LCD模块的ID,帮助MCU判断当前LCD面板的分辨率和相关参数,以提高程序兼容性。这几个位的设置关系如表 15.1.2所示:
表 15.1.2 RGB LCD模块和ID对应关系

ATK-7016模块,就设置M2:M0 = 010即可。这样,我们在程序里面,读取LCD_R7/G7/B7,得到M0:M2 的值,从而判断RGB LCD模块的型号,并执行不同的配置,即可实现不同LCD模块的兼容。
4、LCD时间参数
如果将LCD显示一帧图像的过程想象成绘画,那么在显示的过程中就是用一根“笔”在不同的像素点画上不同的颜色。这根笔按照从左至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扫描每个像素点,并且在像素画上对应的颜色,当画到最后一个像素点的时候一幅图像就绘制好了。假如一个LCD的分辨率为1024*600,那么其扫描如图 15.1.6所示:
图 15.1.6 LCD一帧图像扫描图

结合图 15.1.6我们来看一下LCD是怎么扫描显示一帧图像的。一帧图像也是由一行一行组成的。HSYNC是水平同步信号,也叫做行同步信号,当产生此信号的话就表示开始显示新的一行了,所以此信号都是在图 15.1.6的最左边。VSYNC信号是垂直同步信号,也叫做帧同步信号,当产生此信号的话就表示开始显示新的一帧图像了,所以此信号在图 15.1.6的左上角。
在图 15.1.6可以看到有一圈“黑边”,真正有效的显示区域是中间的白色部分。那这一圈“黑边”是什么东西呢?这就要从显示器的“祖先”CRT显示器开始说起了,CRT显示器就是以前很常见的那种大屁股显示器,在2019年应该很少见了,如果在农村应该还是可以见到的。CRT显示器屁股后面是个电子枪,这个电子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画笔”,电子枪打出的电子撞击到屏幕上的荧光物质使其发光。只要控制电子枪从左到右扫完一行(也就是扫描一行),然后从上到下扫描完所有行,这样一帧图像就显示出来了。也就是说,显示一帧图像电子枪是按照‘Z’形在运动,当扫描速度很快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幅完成的画面了。
当显示完一行以后会发出HSYNC信号,此时电子枪就会关闭,然后迅速的移动到屏幕的左边,当 HSYNC信号结束以后就可以显示新的一行数据了,电子枪就会重新打开。在HSYNC信号结束到电子枪重新打开之间会插入一段延时,这段延时就是图 15.1.6中的HBP。当显示完一行以后就会关闭电子枪等待 HSYNC信号产生,关闭电子枪到HSYNC信号产生之间会插入一段延时,这段延时就是图 15.1.6中的HFP 信号。同理,当显示完一帧图像以后电子枪也会关闭,然后等到VSYNC信号产生,期间也会加入一段延时,这段延时就是图 15.1.6中的VFP。VSYNC信号产生,电子枪移动到左上角,当VSYNC信号结束以后电子枪重新打开,中间也会加入一段延时,这段延时就是图 15.1.6中的VBP。
HBP、HFP、VBP和VFP就是导致图 15.1.6中黑边的原因,但是这是CRT显示器存在黑边的原因,现在是LCD显示器,不需要电子枪了,那么为何还会有黑边呢?这是因为RGB LCD屏幕内部是有一个IC 的,发送一行或者一帧数据给IC,IC是需要反应时间的。通过这段反应时间可以让IC识别到一行数据扫描完了,要换行了,或者一帧图像扫描完了,要开始下一帧图像显示了。因此,在LCD屏幕中继续存在HBP、HFP、VPB和VFP这四个参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锁定有效的像素数据。
5、RGB LCD屏幕时序
上面介绍了LCD的时间参数,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行显示对应的时序图,如图 15.1.7所示。
图 15.1.7 LCD行显示时序

图 15.1.7就是RGB LCD的行显示时序,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重要的几个参数:
HSYNC:行同步信号,当此信号有效的时候就表示开始显示新的一行数据,查阅所使用的LCD数据手册可以知道此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图 15.1.7为低电平有效。
HSPW:行同步信号宽度,也就是HSYNC信号持续时间。HSYNC信号不是一个脉冲,而是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是有效的,单位为CLK。
HBP:行显示后沿(或后肩),单位是CLK。
HOZVAL:行有效显示区域,即显示一行数据所需的时间,假如屏幕分辨率为1024*600,那么HOZVAL 就是1024,单位为CLK。
HFP:行显示前沿(或前肩),单位是CLK。
当HSYNC信号发出以后,需要等待HSPW+HBP个CLK时间才会接收到真正有效的像素数据。当显示完一行数据以后需要等待HFP个CLK时间才能发出下一个HSYNC信号,所以显示一行所需要的时间就是:HSPW + HBP + HOZVAL + HFP。
一帧图像就是由很多个行组成的,RGB LCD的帧显示时序如图 15.1.8所示:
图 15.1.8 LCD帧显示时序

图 15.1.8就是RGB LCD的帧显示时序,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重要的几个参数:
VSYNC:帧(场)同步信号,当此信号有效的时候就表示开始显示新的一帧数据,查阅所使用的LCD数据手册可以知道此信号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图 15.1.8为低电平有效。
VSPW:帧同步信号宽度,也就是VSYNC信号持续时间,单位为1行的时间。
VBP:帧显示后沿(或后肩),单位为1行的时间。
LINE:帧有效显示区域,即显示一帧数据所需的时间,假如屏幕分辨率为1024*600,那么LINE就是600行的时间。
VFP:帧显示前沿(或前肩),单位为1行的时间。
显示一帧所需要的时间就是:VSPW+VBP+LINE+VFP个行时间,最终的计算公式:
T = (VSPW+VBP+LINE+VFP) * (HSPW + HBP + HOZVAL + HFP)
因此我们在配置一款RGB LCD屏的时候需要知道这几个参数:HSPW(行同步)、HBP(行显示后沿)、HOZVAL(行有效显示区域)、HFP(行显示前沿)、VSPW(场同步)、VBP(场显示后沿)、LINE(场有效显示区域)和VFP(场显示后沿)。
RGB LCD液晶屏一般有两种数据同步方式,一种是行场同步模式(HV Mode),另一种是数据使能同步模式(DE Mode)。当选择行场同步模式时,LCD接口的时序与VGA接口的时序图非常相似,只是参数不同,如图 16.1.9和图 16.1.8中的行同步信号(HSYNC)和场同步信号(VSYNC)作为数据的同步信号,此时数据使能信号(DE)必须为低电平。
当选择DE同步模式时,LCD的DE信号作为数据的有效信号,,如图 16.1.10和图 16.1.8中的DE信号所示。只有同时扫描到帧有效显示区域和行有效显示区域时,DE信号才有效(高电平)。当选择DE同步模式时,此时行场同步信号VS和HS必须为高电平。
由于RGB LCD液晶屏一般都支持DE模式,不是所有的RGB LCD液晶屏都支持HV模式,因此本章我们采用DE同步的方式驱动LCD液晶屏。
6、像素时钟
像素时钟就是RGB LCD的时钟信号,以ATK7016这款屏幕为例,显示一帧图像所需要的时钟数就是:
N(CLK)= (VSPW+VBP+LINE+VFP) * (HSPW + HBP + HOZVAL + HFP)
= (3 + 20 + 600 + 12) * (20 + 140 + 1024 + 160) = 635 * 1344 = 853440
显示一帧图像需要853440个时钟数,那么显示60帧就是:853440 * 60 = 51206400≈51.2M,所以像素时钟就是51.2MHz。
当然我们在为RGB LCD屏提供驱动时钟的时候,也可以不用严格按照60帧来进行计算。为了方便操作,我们可以给ATK7016模块输出一个50MHz的时钟,其刷新率是接近于60Hz的,同时也非常方便我们来编写代码。
为了方便大家查找LCD屏的时序参数,这里整理了不同分辨率的时序参数,如表 15.1.3所示:
表 15.1.3 不同分辨率的LCD时序参数

15.2实验任务
本节的实验任务是使用正点原子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的RGB TFT-LCD接口,驱动RGB LCD液晶屏(支持目前推出的所有RGB LCD屏),并显示出彩条。
15.3硬件设计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RGB TFT-LCD接口部分的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图 15.3.1 RGB TFTLCD接口原理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FPGA管脚输出的颜色数据位宽为24bit,数据格式为RGB888,即数据高8位表示红色,中间8位表示绿色,低8位表示蓝色。由于这24位数据不仅仅作为输出给LCD屏的颜色数据,同时LCD_R7、LCD_G7和LCD_B7也用来获取LCD屏的ID,因此这24位颜色数据对ZYNQ开发板来说,是一个双向的引脚。
另外,RGBLCD模块支持触摸功能,图中T_PEN、T_MISO、T_CS、IIC2_SDA和IIC2_SCL等总共五个信号是与模块上的触摸芯片相连接。由于本次实验不涉及触摸功能的实现,因此这些信号并未用到。
需要说明的是,LCD液晶屏有一个复位信号(LCD_RST),当LCD_RST为低电平时,可对LCD屏进行复位。
本实验中,各端口信号的管脚分配如下表所示:
表 15.3.1 RGB TFT-LCD彩条实验管脚分配

对应的XDC约束语句如下所示:
#IO管脚约束
#时钟周期约束
create_clock -name sys_clk_p -period 10.000 [get_ports sys_clk_p]
#时钟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DIFF_HSTL_I_12 [get_ports sys_clk_p]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DIFF_HSTL_I_12 [get_ports sys_clk_n]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AE5 [get_ports sys_clk_p]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AF5 [get_ports sys_clk_n]
#复位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H11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sys_rst_n]
#LCD接口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Y1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W11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A1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7]}]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C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8]}]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D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9]}]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C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D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E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A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E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4]}]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B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5]}]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G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6]}]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B15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7]}]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H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8]}]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B14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19]}]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G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0]}]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E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1]}]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H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2]}]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AF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gb[23]}]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J11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hs]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K1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vs]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J1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de]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J12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bl]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K13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clk]
set_property -dict {PACKAGE_PIN F10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lcd_rst]
15.4程序设计
RGB TFT-LCD输入时序包含三个要素:像素时钟、同步信号、以及图像数据,由此我们可以大致规划出系统结构如下图所示。其中,读取ID模块用于获取LCD屏的ID;由于不同分辨率的屏幕需要不同的驱动时钟,因此时钟分频模块根据LCD ID来输出不同频率的像素时钟;LCD显示模块负责产生液晶屏上显示的数据,即彩条数据;LCD驱动模块根据LCD屏的ID,输出不同参数的时序,来驱动LCD屏,并将输入的彩条数据显示到LCD屏上。
图 15.4.1 RGB TFT-LCD彩条显示系统框图

由系统框图可知,FPGA部分包括五个模块,顶层模块(lcd_rgb_colorbar)、读取ID模块(rd_id)、时钟分频模块(clk_div)、LCD显示模块(lcd_display)以及LCD驱动模块(lcd_driver)。其中在顶层模块中完成对其余模块的例化。
各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15.4.2 顶层模块原理图

读取ID模块(rd_id)在上电时将RGB双向数据总线设置为输入,来读取LCD屏的ID;时钟分频模块(clk_div)根据读取的ID来配置LCD的像素时钟;LCD驱动模块(lcd_driver)在像素时钟的驱动下输出数据使能信号用于数据同步,同时还输出像素点的纵横坐标,供LCD显示模块(lcd_display)调用,以绘制彩条图案。
顶层模块lcd_rgb_colorbar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lcd_rgb_colorbar(
2      input                sys_clk_p ,  //系统差分输入时钟
3      input                sys_clk_n ,  //系统差分输入时钟
4      input                sys_rst_n ,  //系统复位
6      //RGB LCD接口
7      output               lcd_de,      //LCD 数据使能信号
8      output               lcd_hs,      //LCD 行同步信号
9      output               lcd_vs,      //LCD 场同步信号
10     output               lcd_bl,      //LCD 背光控制信号
11     output               lcd_clk,     //LCD 像素时钟
12     output               lcd_rst,     //LCD 复位
13     inout        [23:0]  lcd_rgb      //LCD RGB888颜色数据
14     );
16 //wire define
17 wire  [15:0]  lcd_id       ;    //LCD屏ID
18 wire          lcd_pclk     ;    //LCD像素时钟
19 wire          lcd_clk_180  ;    //LCD像素时钟
21 wire  [10:0]  pixel_xpos   ;    //当前像素点横坐标
22 wire  [10:0]  pixel_ypos   ;    //当前像素点纵坐标
23 wire  [10:0]  h_disp       ;    //LCD屏水平分辨率
24 wire  [10:0]  v_disp       ;    //LCD屏垂直分辨率
25 wire  [23:0]  pixel_data   ;    //像素数据
26 wire  [23:0]  lcd_rgb_o    ;    //输出的像素数据
27 wire  [23:0]  lcd_rgb_i    ;    //输入的像素数据
29 //*****************************************************
30 //**                    main code
31 //*****************************************************
32 //识别到ID为1018即10寸屏幕时,LCD 像素时钟取反
33 assign lcd_clk = (lcd_id == 16'h1018) ? ~lcd_clk_180 : lcd_clk_180;
35 //转换差分信号
36 IBUFDS diff_clock
37 (
38     .I (sys_clk_p),    //系统差分输入时钟
39     .IB(sys_clk_n),    //系统差分输入时钟
40     .O (sys_clk)       //输出系统时钟
41 );
43 //像素数据方向切换
44 assign lcd_rgb = lcd_de ?  lcd_rgb_o : {24{1'bz}};
45 assign lcd_rgb_i = lcd_rgb;
47 //读LCD ID模块
48 rd_id u_rd_id(
49     .clk          (sys_clk  ),
50     .rst_n        (sys_rst_n),
51     .lcd_rgb      (lcd_rgb_i),
52     .lcd_id       (lcd_id   )
53     );
55 //时钟分频模块
56 clk_div u_clk_div(
57     .clk           (sys_clk  ),
58     .rst_n         (sys_rst_n),
59     .lcd_id        (lcd_id   ),
60     .lcd_pclk      (lcd_pclk )
61     );
63 //LCD显示模块
64 lcd_display u_lcd_display(
65     .lcd_pclk       (lcd_pclk  ),
66     .rst_n          (sys_rst_n ),
67     .pixel_xpos     (pixel_xpos),
68     .pixel_ypos     (pixel_ypos),
69     .h_disp         (h_disp    ),
70     .v_disp         (v_disp    ),
71     .pixel_data     (pixel_data)
72     );
74 //LCD驱动模块
75 lcd_driver u_lcd_driver(
76     .lcd_pclk      (lcd_pclk   ),
77     .rst_n         (sys_rst_n  ),
78     .lcd_id        (lcd_id     ),
79     .pixel_data    (pixel_data ),
80     .pixel_xpos    (pixel_xpos ),
81     .pixel_ypos    (pixel_ypos ),
82     .h_disp        (h_disp     ),
83     .v_disp        (v_disp     ),
85     .lcd_de        (lcd_de     ),
86     .lcd_hs        (lcd_hs     ),
87     .lcd_vs        (lcd_vs     ),
88     .lcd_bl        (lcd_bl     ),
89     .lcd_clk       (lcd_clk_180),
90     .lcd_rst       (lcd_rst    ),
91     .lcd_rgb       (lcd_rgb_o  )
92     );
94 endmodule
顶层模块主要完成对其他模块的例化。这里需要重点注意第44行代码,由于lcd_rgb是24位的双向引脚,所以这里对双向引脚的方向做一个切换。当lcd_de信号为高电平时,此时输出的像素数据有效,将lcd_rgb的引脚方向切换成输出,并将LCD驱动模块输出的lcd_rgb_o(像素数据)连接至lcd_rgb引脚;当lcd_de信号为低电平时,此时输出的像素数据无效,将lcd_rgb的引脚方向切换成输入。代码中将高阻状态“Z”赋值给lcd_rgb的引脚,表示此时lcd_rgb的引脚电平由外围电路决定,此时可以读取lcd_rgb的引脚电平,从而获取到LCD屏的ID。
在代码第33行中对10寸屏的驱动时钟进行了取反,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10寸屏采用的是IPS面板,IPS面板相较于普通的液晶屏它改变了液晶分子颗粒排列方式,由原来的垂直排列变为水平排列。正是因为这种水平转换技术使得IPS屏幕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液晶分子偏转速度)和更细腻的图像显示,并且它清晰流畅的视觉效果还可以降低对眼睛的刺激。但是由于响应速度的加快使得10寸屏对时序要求更高,这里对屏幕驱动时钟取反相当于时钟和数据相位相差180度,可以让10寸屏的时序更好,而其他尺寸屏幕响应的速度没那么快不需要对时钟进行取反,取反反而影响显示效果。
读取ID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rd_id(
2       input                   clk    ,    //时钟
3       input                   rst_n  ,    //复位,低电平有效
4       input           [23:0]  lcd_rgb,    //RGB LCD像素数据,用于读取ID
5       output   reg    [15:0]  lcd_id      //LCD屏ID
6       );
8   //reg define
9   reg            rd_flag;                 //读ID标志
11  //*****************************************************
12  //**                    main code
13  //*****************************************************
15  //获取LCD ID   M2:B7  M1:G7  M0:R7
1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7      if(!rst_n) begin
18          rd_flag <= 1'b0;
19          lcd_id <= 16'd0;
20      end
21      else begin
22          if(rd_flag == 1'b0) begin
23              rd_flag <= 1'b1;
24              case({lcd_rgb[7],lcd_rgb[15],lcd_rgb[23]})
25                  3'b000 : lcd_id <= 16'h4342;    //4.3' RGB LCD  RES:480x272
26                  3'b001 : lcd_id <= 16'h7084;    //7'   RGB LCD  RES:800x480
27                  3'b010 : lcd_id <= 16'h7016;    //7'   RGB LCD  RES:1024x600
28                  3'b100 : lcd_id <= 16'h4384;    //4.3' RGB LCD  RES:800x480
29                  3'b101 : lcd_id <= 16'h1018;    //10'  RGB LCD  RES:1280x800
30                  default : lcd_id <= 16'd0;
31              endcase
32          end
33      end
34  end
36  endmodule
读取ID模块根据输入的lcd_rgb值来寄存LCD屏的ID。lcd_rgb[7](B7)、lcd_rgb[15](G7)和lcd_rgb[23](R7)分别对应M2、M1和M0。尽管在顶层模块中,双向引脚lcd_rgb会根据lcd_de信号的高低电平来频繁的切换方向,但本模块实际上只在上电后获取了一次ID,通过rd_flag作为标志。当rd_flag等于0时,获取一次ID,并将rd_flag赋值为1;而当rd_flag等于1时,不再获取LCD屏的ID。
除此之外,为了方便将LCD的ID和分辨率对应起来,这里对M2、M1和M0的值做了一个译码,如3’b000译码成16’h4342,表示当前连接的是4.3寸屏,分辨率为480*272。其它ID的译码请参考注释。
分频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clk_div(
2      input               clk,          //50Mhz
3      input               rst_n,
4      input       [15:0]  lcd_id,
5      output  reg         lcd_pclk
6      );
8  reg              clk_50m;
9  reg              clk_25m;
10 reg              clk_12_5m;
11 reg              div_4_cnt;
12 reg    [1:0]     div_8_cnt;
14 //时钟2分频 输出50MHz时钟
15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6     if(!rst_n)
17         clk_50m <= 1'b0;
18     else
19         clk_50m <= ~clk_50m;
20 end
22 //时钟4分频 输出25MHz时钟
2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24     if(!rst_n) begin
25         div_4_cnt <= 1'b0;
26         clk_25m <= 1'b0;
27     end
28     else begin
29         div_4_cnt <= div_4_cnt + 1'b1;
30         if(div_4_cnt == 1'b1)
31             clk_25m <= ~clk_25m;
32     end
33 end
35 //时钟8分频 输出12.5MHz时钟
3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37     if(!rst_n) begin
38         div_8_cnt <= 2'b0;
39         clk_12_5m <= 1'b0;
40     end
41     else begin
42         div_8_cnt <= div_8_cnt + 2'b01;
43         if(div_8_cnt == 2'b11)
44             clk_12_5m <= ~clk_12_5m;
45     end
46 end
48 always @(*) begin
49     case(lcd_id)
50         16'h4342 : lcd_pclk = clk_12_5m;
51         16'h7084 : lcd_pclk = clk_25m;
52         16'h7016 : lcd_pclk = clk_50m;
53         16'h4384 : lcd_pclk = clk_25m;
54         16'h1018 : lcd_pclk = clk_50m;
55         default :  lcd_pclk = 1'b0;
56     endcase
57 end
59 endmodule
分频模块根据输入的LCD ID对100Mhz时钟进行分频。由于不同分辨率的LCD屏需要的像素时钟频率不一样,因此分频模块根据输入的LCD ID,来输出不同频率的像素时钟lcd_pclk。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本章简介部分向大家列出了一张表,表格里记录了不同分辨率的屏幕所需的像素时钟频率,为了方便编写分频的代码,我们这里没有严格按照表格里所要求的时钟频率进行输出,而是输出接近于表格所要求的时钟频率。例如10.1寸屏,分辨率1280*800,如果刷新率为60Hz的话,需要输出70Mhz的像素时钟,这个时钟频率是无法通过编写代码的方式来得到,而是必须使例化时钟模块MMCM/PLL IP核来得到。因此,对于分辨率为1280*800的10.1寸屏幕来说,我们输出的是50Mhz的像素时钟,当然大家使用的是10.1寸屏幕,也可以通过例化时钟模块的方式,来输出一个70Mhz的像素时钟。
分频模块通过三个always语句,分别进行2分频、4分频和8分频,得到一个50Mhz的时钟、一个25Mhz的时钟和一个12.5Mhz的时钟,如代码中第14行至第46行代码所示。下面我们介绍下如何对输入的时钟进行四分频,也就是100Mhz的时钟四分频后,得到一个25Mhz的时钟,其实只需要分频后时钟的周期时原时钟的四倍即可,四分频的波形图如下图所示:
图 15.4.3 时钟四分频

上图中的div_4_cnt用于对系统时钟进行计数,四分频计数器只需要一位位宽,即0和1之间跳变。clk_25m高电平和低电平分别占用了两个时钟周期,共占用四个时钟周期,sys_clk的时钟频率为100Mhz,周期为10ns,因此clk_25m的时钟周期为40ns,时钟频率为25Mhz。
在代码的第48行至第57行,通过组合逻辑根据LCD屏的ID选择输出不同频率的像素时钟。
LCD驱动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lcd_driver(
2       input                lcd_pclk,    //时钟
3       input                rst_n,       //复位,低电平有效
4       input        [15:0]  lcd_id,      //LCD屏ID
5       input        [23:0]  pixel_data,  //像素数据
6       output       [10:0]  pixel_xpos,  //当前像素点横坐标
7       output       [10:0]  pixel_ypos,  //当前像素点纵坐标
8       output  reg  [10:0]  h_disp,      //LCD屏水平分辨率
9       output  reg  [10:0]  v_disp,      //LCD屏垂直分辨率
10      //RGB LCD接口
11      output               lcd_de,      //LCD 数据使能信号
12      output               lcd_hs,      //LCD 行同步信号
13      output               lcd_vs,      //LCD 场同步信号
14      output               lcd_bl,      //LCD 背光控制信号
15      output               lcd_clk,     //LCD 像素时钟
16      output               lcd_rst,     //LCD复位
17      output       [23:0]  lcd_rgb      //LCD RGB888颜色数据
18      );
20  //parameter define
21  // 4.3' 480*272
22  parameter  H_SYNC_4342   =  11'd41;     //行同步
23  parameter  H_BACK_4342   =  11'd2;      //行显示后沿
24  parameter  H_DISP_4342   =  11'd480;    //行有效数据
25  parameter  H_FRONT_4342  =  11'd2;      //行显示前沿
26  parameter  H_TOTAL_4342  =  11'd525;    //行扫描周期
28  parameter  V_SYNC_4342   =  11'd10;     //场同步
29  parameter  V_BACK_4342   =  11'd2;      //场显示后沿
30  parameter  V_DISP_4342   =  11'd272;    //场有效数据
31  parameter  V_FRONT_4342  =  11'd2;      //场显示前沿
32  parameter  V_TOTAL_4342  =  11'd286;    //场扫描周期
34  // 7' 800*480
35  parameter  H_SYNC_7084   =  11'd128;    //行同步
36  parameter  H_BACK_7084   =  11'd88;     //行显示后沿
37  parameter  H_DISP_7084   =  11'd800;    //行有效数据
38  parameter  H_FRONT_7084  =  11'd40;     //行显示前沿
39  parameter  H_TOTAL_7084  =  11'd1056;   //行扫描周期
41  parameter  V_SYNC_7084   =  11'd2;      //场同步
42  parameter  V_BACK_7084   =  11'd33;     //场显示后沿
43  parameter  V_DISP_7084   =  11'd480;    //场有效数据
44  parameter  V_FRONT_7084  =  11'd10;     //场显示前沿
45  parameter  V_TOTAL_7084  =  11'd525;    //场扫描周期
47  // 7' 1024*600
48  parameter  H_SYNC_7016   =  11'd20;     //行同步
49  parameter  H_BACK_7016   =  11'd140;    //行显示后沿
50  parameter  H_DISP_7016   =  11'd1024;   //行有效数据
51  parameter  H_FRONT_7016  =  11'd160;    //行显示前沿
52  parameter  H_TOTAL_7016  =  11'd1344;   //行扫描周期
54  parameter  V_SYNC_7016   =  11'd3;      //场同步
55  parameter  V_BACK_7016   =  11'd20;     //场显示后沿
56  parameter  V_DISP_7016   =  11'd600;    //场有效数据
57  parameter  V_FRONT_7016  =  11'd12;     //场显示前沿
58  parameter  V_TOTAL_7016  =  11'd635;    //场扫描周期
60  // 10.1' 1280*800
61  parameter  H_SYNC_1018   =  11'd10;     //行同步
62  parameter  H_BACK_1018   =  11'd80;     //行显示后沿
63  parameter  H_DISP_1018   =  11'd1280;   //行有效数据
64  parameter  H_FRONT_1018  =  11'd70;     //行显示前沿
65  parameter  H_TOTAL_1018  =  11'd1440;   //行扫描周期
67  parameter  V_SYNC_1018   =  11'd3;      //场同步
68  parameter  V_BACK_1018   =  11'd10;     //场显示后沿
69  parameter  V_DISP_1018   =  11'd800;    //场有效数据
70  parameter  V_FRONT_1018  =  11'd10;     //场显示前沿
71  parameter  V_TOTAL_1018  =  11'd823;    //场扫描周期
73  // 4.3' 800*480
74  parameter  H_SYNC_4384   =  11'd128;    //行同步
75  parameter  H_BACK_4384   =  11'd88;     //行显示后沿
76  parameter  H_DISP_4384   =  11'd800;    //行有效数据
77  parameter  H_FRONT_4384  =  11'd40;     //行显示前沿
78  parameter  H_TOTAL_4384  =  11'd1056;   //行扫描周期
80  parameter  V_SYNC_4384   =  11'd2;      //场同步
81  parameter  V_BACK_4384   =  11'd33;     //场显示后沿
82  parameter  V_DISP_4384   =  11'd480;    //场有效数据
83  parameter  V_FRONT_4384  =  11'd10;     //场显示前沿
84  parameter  V_TOTAL_4384  =  11'd525;    //场扫描周期
代码较长,省略部分源代码……
104 //RGB LCD 采用DE模式时,行场同步信号需要拉高
105 assign  lcd_hs = 1'b1;        //LCD行同步信号
106 assign  lcd_vs = 1'b1;        //LCD场同步信号
108 assign  lcd_bl = 1'b1;        //LCD背光控制信号
109 assign  lcd_rst= 1'b1;        //LCD 复位
110 assign  lcd_clk = lcd_pclk;   //LCD像素时钟
111 assign  lcd_de = lcd_en;      //LCD数据有效信号
113 //使能RGB888数据输出
114 assign  lcd_en = ((h_cnt >= h_sync + h_back)
115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h_disp)
116                   && (v_cnt >= v_sync + v_back)
117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v_disp)) ? 1'b1 : 1'b0;
119 //请求像素点颜色数据输入
120 assign data_req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1'b1)
121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h_disp - 1'b1)
122                   && (v_cnt >= v_sync + v_back)
123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v_disp)) ? 1'b1 : 1'b0;
125 //像素点坐标
126 assign pixel_xpos = data_req ? (h_cnt - (h_sync + h_back - 1'b1)) : 11'd0;
127 assign pixel_ypos = data_req ? (v_cnt - (v_sync + v_back - 1'b1)) : 11'd0;
129 //RGB888数据输出
130 assign lcd_rgb = lcd_en ? pixel_data : 24'd0;
132 //行场时序参数
133 always @(*) begin
134     case(lcd_id)
135         16'h4342 : begin
136             h_sync  = H_SYNC_4342;
137             h_back  = H_BACK_4342;
138             h_disp  = H_DISP_4342;
139             h_total = H_TOTAL_4342;
140             v_sync  = V_SYNC_4342;
141             v_back  = V_BACK_4342;
142             v_disp  = V_DISP_4342;
143             v_total = V_TOTAL_4342;
144         end
145         16'h7084 : begin
146             h_sync  = H_SYNC_7084;
147             h_back  = H_BACK_7084;
148             h_disp  = H_DISP_7084;
149             h_total = H_TOTAL_7084;
150             v_sync  = V_SYNC_7084;
151             v_back  = V_BACK_7084;
152             v_disp  = V_DISP_7084;
153             v_total = V_TOTAL_7084;
154         end
155         16'h7016 : begin
156             h_sync  = H_SYNC_7016;
157             h_back  = H_BACK_7016;
158             h_disp  = H_DISP_7016;
159             h_total = H_TOTAL_7016;
160             v_sync  = V_SYNC_7016;
161             v_back  = V_BACK_7016;
162             v_disp  = V_DISP_7016;
163             v_total = V_TOTAL_7016;
164         end
165         16'h4384 : begin
166             h_sync  = H_SYNC_4384;
167             h_back  = H_BACK_4384;
168             h_disp  = H_DISP_4384;
169             h_total = H_TOTAL_4384;
170             v_sync  = V_SYNC_4384;
171             v_back  = V_BACK_4384;
172             v_disp  = V_DISP_4384;
173             v_total = V_TOTAL_4384;
174         end
175         16'h1018 : begin
176             h_sync  = H_SYNC_1018;
177             h_back  = H_BACK_1018;
178             h_disp  = H_DISP_1018;
179             h_total = H_TOTAL_1018;
180             v_sync  = V_SYNC_1018;
181             v_back  = V_BACK_1018;
182             v_disp  = V_DISP_1018;
183             v_total = V_TOTAL_1018;
184         end
185         default : begin
186             h_sync  = H_SYNC_4342;
187             h_back  = H_BACK_4342;
188             h_disp  = H_DISP_4342;
189             h_total = H_TOTAL_4342;
190             v_sync  = V_SYNC_4342;
191             v_back  = V_BACK_4342;
192             v_disp  = V_DISP_4342;
193             v_total = V_TOTAL_4342;
194         end
195     endcase
196 end
198 //行计数器对像素时钟计数
199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200     if(!rst_n)
201         h_cnt <= 11'd0;
202     else begin
203         if(h_cnt == h_total - 1'b1)
204             h_cnt <= 11'd0;
205         else
206             h_cnt <= h_cnt + 1'b1;
207     end
208 end
210 //场计数器对行计数
211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212     if(!rst_n)
213         v_cnt <= 11'd0;
214     else begin
215         if(h_cnt == h_total - 1'b1) begin
216             if(v_cnt == v_total - 1'b1)
217                 v_cnt <= 11'd0;
218             else
219                 v_cnt <= v_cnt + 1'b1;
220         end
221     end
222 end
224 endmodule
由本章简介部分可知,在DE模式下,液晶显示屏的同步信号DE对应的是帧和行同时有效的区域段。程序第21行至第84行代码,根据不同分辨率的屏幕做了不同参数的定义,参数的值参考了本章的表 15.1.3。程序第132至196行则根据LCD屏的ID选择不同的时序参数。
程序第105至111行是LCD驱动模块输出的液晶屏控制信号。其中lcd_bl为液晶屏背光控制端口,可以利用该端口输出一个频率在200Hz~1kHz范围之内的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通过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来调节液晶屏的显示亮度。这里我们对lcd_bl作简单处理,将其直接赋值为1,此时液晶屏亮度最高。分频模块输出的lcd_pclk直接赋值给LCD屏的lcd_clk(像素时钟)引脚,为RGB LCD屏提供驱动时钟。另外由于我们采用DE同步模式驱动RGB LCD屏,输出给LCD的数据使能信号lcd_de在图像数据有效时拉高,因此可以将模块内部的lcd_en信号直接赋值给lcd_de。另外在DE模式下,需要将输出给LCD的行场同步信号lcd_hs、lcd_vs拉高。
程序第198至208行通过行计数器h_cnt对像素时钟计数,计满一个行扫描周期后清零并重新开始计数。程序第210至222行通过场计数器v_cnt对行进行计数,即扫描完一行后v_cnt加1,计满一个场扫描周期后清零并重新开始计数。
将行场计数器的值与LCD时序中的参数作比较,我们就可以判断DE信号何时有效,以及何时输出RGB888格式的图像数据(第113~117行和第130行)。程序第119至127行输出当前像素点的横纵坐标值,由于坐标输出后下一个时钟周期才能接收到像素点的颜色数据,因此数据请求信号data_req比数据输出使能信号lcd_en提前一个时钟周期。
LCD显示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lcd_display(
2       input                lcd_pclk,    //时钟
3       input                rst_n,       //复位,低电平有效
4       input        [10:0]  pixel_xpos,  //当前像素点横坐标
5       input        [10:0]  pixel_ypos,  //当前像素点纵坐标
6       input        [10:0]  h_disp,      //LCD屏水平分辨率
7       input        [10:0]  v_disp,      //LCD屏垂直分辨率
8       output  reg  [23:0]  pixel_data   //像素数据
9       );
11  //parameter define
12  parameter WHITE = 24'hFFFFFF;  //白色
13  parameter BLACK = 24'h000000;  //黑色
14  parameter RED   = 24'hFF0000;  //红色
15  parameter GREEN = 24'h00FF00;  //绿色
16  parameter BLUE  = 24'h0000FF;  //蓝色
18  //根据当前像素点坐标指定当前像素点颜色数据,在屏幕上显示彩条
19  always @(posedge lcd_p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20      if(!rst_n)
21          pixel_data <= BLACK;
22      else begin
23          if((pixel_xpos >= 11'd0) && (pixel_xpos < h_disp/5*1))
24              pixel_data <= WHITE;
25          else if((pixel_xpos >= h_disp/5*1) && (pixel_xpos < h_disp/5*2))
26              pixel_data <= BLACK;
27          else if((pixel_xpos >= h_disp/5*2) && (pixel_xpos < h_disp/5*3))
28              pixel_data <= RED;
29          else if((pixel_xpos >= h_disp/5*3) && (pixel_xpos < h_disp/5*4))
30              pixel_data <= GREEN;
31          else
32              pixel_data <= BLUE;
33      end
34  end
36  endmodule
LCD显示模块将屏幕显示区域按照横坐标划分为五列等宽的区域,通过判断像素点的横坐标所在的区域,给像素点赋以不同的颜色值,从而实现彩条显示。
下图为RGB TFT-LCD彩条程序显示一行图像时仿真抓取的波形图,图中包含了一个完整的行扫描周期,其中的有效图像区域被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区域,不同区域的像素点颜色各不相同。
图 15.4.4 仿真波形图

15.5下载验证
首先将FPC排线一端与RGB LCD模块上的RGB接口连接,另一端与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的RGB TFTLCD接口连接。与RGB LCD模块连接时,先掀开FPC连接器上的黑色翻盖,将FPC排线蓝色面朝上插入连接器,最后将黑色翻盖压下以固定FPC排线,如图 15.5.1所示。
图 15.5.1 正点原子RGBLCD模块FPC连接器

与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上的RGB TFTLCD接口连接时,先掀起开发板上的棕色的翻盖到垂直开发板方向,将FPC排线蓝色面朝棕色翻盖垂直插入连接器,最后将棕色的翻盖下按至水平方向,如图 15.5.2所示。
图 15.5.2 DFZU2EG/4EV MPSoC开发板连接RGB LCD液晶屏

最后将下载器一端连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端口连接,最后拨动开关按键给开发板上电。
接下来我们下载程序,验证RGB TFT-LCD彩条显示功能。下载完成后观察RGB LCD模块显示的图案如下图所示,说明RGB TFT-LCD彩条显示程序下载验证成功。
图 15.5.3 RGB TFT-LCD彩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