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达人推荐好用的网络收音机

楼主(2022-12-19):
1. 前年买了一个价格便宜,外观合适的网络收音机。如图白色外观:

优点:各种类别网络电台可以收听,还自动播报电台名称,开机启动快,连接wifi很快,联网播放也很快,内置一颗充电18650锂电池。
用起来很顺手便捷!
去年就出问题了,开机联网和语音播报电台都正常,但是没有电台声音输出。推测是服务器端提供一年服务,超时后就不给网络服务所致!
拆开查看使用一颗XR8052的单片机,方案成本便宜!
2. 今年又买了另外一个品牌,如图黑色外观:

优点:外观大气,自动播报电台名称,电台类别丰富,内置三颗充电18650锂电池。
缺点也很明显:开机后等待大约12s才提示wifi连接成功,经常网络不通无声音,换台播报正常却无声音。
那个调音量的编码旋钮才折腾,识别不准确,调整的时候忽大忽小。
用起来很无语!
坛内有没有相关产品的开发者或者有同等爱好者,请推荐一款!

网友A:
手机上安装一个APP不就行了?

网友A:
对我来说,不能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就是垃圾。

我只听这个。

这个只能使用手机APP+翻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安装一个APP不就行了?

按钮简单便捷,即开即听。
不想拿着手机点点点了。

网友:
山进的WFR-28,WFR-27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钮简单便捷,即开即听。
不想拿着手机点点点了。

现在拿着手机操作是最容易的。蓝牙音箱播放。

网友:
山进的WFR-28,WFR-27 记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不能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就是垃圾。

我只听这个。

这个是什么APP

网友B:
楼主是年纪偏大的类型么?我感觉年轻人很少用收音机,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网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年纪偏大的类型么?我感觉年轻人很少用收音机,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网络的, ...

我开车的时候会用到  听听音乐 路况之类的,不开车就用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不能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就是垃圾。

我只听这个。

在网页上就可以(重溫 - 香港電台所有节目)

節目重溫提供過往12個月的節目。 由於電台廣播時間有時可能出現偏差,網上存放的節目重溫版本因此未必絕對完整。 PROGRAMME ARCHIVE.

网友D:
网络收音机的,电台是哪里的呢?可以自己做个设备收听吗

网友:
手机安装一个网络收音机不是更加灵活?图一的100元一个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网页上就可以(重溫 - 香港電台所有节目)

節目重溫提供過往12個月的節目。 由於電台廣播時間有時可能 ...

网页上定位音频位置非常痛苦(比如跳过新闻)。APP下面可以随意定位,操作很舒服。

网友E:
一直在用海弦的,和手机比,电台很多,但是我就选择几个,比如央视13,央视7,可以随便设置3个固定键的,然后听的时候按一下就播放,声音比较大,比手机快几秒,而且节目比较随意,不用在APP上选择固定的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络收音机的,电台是哪里的呢?可以自己做个设备收听吗

现在各大城市的交通电台、新闻电台、音乐电台都有网络广播接口。
网络收音机主要是连接播放这些国内城市电台。
坛内几年前有相关网络收音机的话题,也有开源的方案,你是可以自己折腾一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用海弦的,和手机比,电台很多,但是我就选择几个,比如央视13,央视7,可以随便设置3个固定键的,然 ...

海弦这个操作有点复杂,年纪大了点就不不适合。
我最中意第一个图片白色的那个,轻巧便捷,价格也合适。只是它的可靠性没有做好!

网友:
听得比较多是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星期二讲鬼古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各大城市的交通电台、新闻电台、音乐电台都有网络广播接口。
网络收音机主要是连接播放这些国内城市 ...

谢谢指导,我先搜索看看

网友F:
这段时间买了对讲机,带太阳能充电的收音机,网络不同时也可以收音/通讯

网友(2023-01-27):
支持几个新闻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页上定位音频位置非常痛苦(比如跳过新闻)。APP下面可以随意定位,操作很舒服。 ...

真失败,现今才学会应用APP来重温HK电台所有节目。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段时间买了对讲机,带太阳能充电的收音机,网络不同时也可以收音/通讯

带太阳能充电的收音机,也支持网络电台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带太阳能充电的收音机,也支持网络电台么?

不支持.为了方便,就是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支持.为了方便,就是收音机

你是放车上么,这年头还有人听收音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