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形不好,该怎么弄的好点?

楼主(2022-12-20):
如图,加RC滤波?  RC要怎么选?

网友A:
这是振铃了,可以在SW引脚加RC吸收电路

网友:
还有跟示波器也有关系

网友:
没说应用环境和频率,让瞎猜嘛
1注意示波器探头底线太长会引发这种波形,或者加剧这种波形
2如果确认电路中有此问题,尝试串电阻或RC网络试试。

网友:
首先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串电阻来解决,其次  示波器的弹簧探针买一个  重新测试,才能看到真实的波形

网友:
参考这个开源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振铃了,可以在SW引脚加RC吸收电路

搭车问一下,如果dcdc Buck电路中二极管离得有点远,需要在芯片sw脚上加rc吸收噪声,那rc取值计算依据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
串个几十Ω小电阻就好了

网友:
测量方式大概率不对引入的

网友:
示波器测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