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恒流源驱动,怎么计算去掉线电阻,得到PT100实际电阻值?

楼主(2022-12-20):
1、之前发过一个帖子是分压方式。
2、如下图,这是恒流源驱动。

网友A:
那就4线制,PT100两端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4线制,PT100两端测电压

市场上没有多少用4线,80%都是三线。

网友B:
(V2*2-V1)/I

网友:
需要两个恒流源,或者切换通道,参考ADS1220

网友:
可以算出来的,3根线默认线电阻是一样的,所以用V1-V2就是单个线电阻上的电压,除以电流就是单个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V2*2-V1)/I

没问题,就这个公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问题,就这个公式。

是这样的。
但是用恒流源驱动还有个问题就是,恒流源无法保存,只能现用现测。
所以还得另一个通道,用一个超低温漂的精密电阻来测你的这个恒流源的真实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
但是用恒流源驱动还有个问题就是,恒流源无法保存,只能现用现测。
所以还得另一个通道,用一 ...

校准的时候,给个标准的电阻就行了。就能算出恒流源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校准的时候,给个标准的电阻就行了。就能算出恒流源是多少。

不行。
你想想你的恒流源是用什么做的?恒流源的参考元件是个基准源加精密电阻吗?
如果是的,就ok,但这样很贵。一般人的恒流源都是不准的,只要短稳好就行。
希望你听得懂我的话。
还不懂就把你的恒流源放冰箱里冻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
你想想你的恒流源是用什么做的?恒流源的参考元件是个基准源加精密电阻吗?
如果是的,就ok,但这 ...

我用的标准双运放恒流源,基准用的LM385,运放芯片用的OPA2335,感觉还可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标准双运放恒流源,基准用的LM385,运放芯片用的OPA2335,感觉还可以呢 ...

算算385的温漂,再想想pt100需要的精度。
不要感觉。。。。
只依赖电阻温漂的话,5ppm的电阻不贵,1ppm也是可以找到的。
要依赖恒流源的精度嘛,如何搭岀一个10ppm以下的恒流源,我真不知道。

用385做的恒流源只能随用随测,记录它的校准值没意义。

网友:
补充计算:
385这种便宜货的温漂是80ppm
配套的那个电阻就算你用千分之一的,常规25ppm,这俩合起来是100ppm的温漂。
工作温度算0-50,再变成正负,就是25度变化。
100ppm每度乘以25度是2500ppm,也就是千分之2.5,
换算到测100欧的误差就是0.25度,除以pt100的每度0.39欧,结果是0.6度。
好了,你自己在25度校准了,到0度的环境下你测得的温度值就能差岀0.6度来。
如果用个25ppm的电阻来保存校准值,温漂就变成1/4了,这种情况下只会差0.15度。用个更好的电阻还可以继续降低这个温漂,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校准的时候,给个标准的电阻就行了。就能算出恒流源是多少。

那用恒流源做什么,一个稳定的基准,和AD共用,一个精密的参考电阻上拉,分别测试V1,V2就可以计算全部参数了,纯比例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用恒流源做什么,一个稳定的基准,和AD共用,一个精密的参考电阻上拉,分别测试V1,V2就可以计算全部参数了, ...

随便弄个恒流源,楼主那种就行,唯一要求就是短时间内随着负载电阻不同,它的电流必须是固定的。这可以简化消线阻的算法。特别是多通道的情况下。你的v1上面还要一个模拟开关,电阻不定。此时不用恒流源是无法求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随便弄个恒流源,楼主那种就行,唯一要求就是短时间内随着负载电阻不同,它的电流必须是固定的。这可以简 ...

I = ( VREF - V1 ) / RH;

VPT = V1 - 2*(V1-V2);

R = I * VPT;
这样不就好了,差不多最好理解的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 = ( VREF - V1 ) / RH;

VPT = V1 - 2*(V1-V2);

我上面记错了,只有一个通道这样当然可以求解,问题岀在多通道的时候。
你必须在v1上面串个模拟开关来切换多个通道,那个模拟开关的阻值是不定的。
然后就没法求解了。
你总不能给每个通道上面弄个基准电阻。
做个不需要温漂的恒流源,一劳永逸。

网友(2023-02-17):
现在都是用恒压源测的,记得20年前也用过恒流源,好像多路会有干扰及精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