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 60KW 380V输入非隔离,DCDC 7KW 500V转500V隔离,探讨方案

楼主(2022-12-20):
ACDC 60KW 380V输入500V输出非隔离,DCDC 7KW 500V转500V隔离,给级联的H全桥供电,大家来讨论下看看方案。

医疗产品,每年就几百台的量。大家看看ACDC和DCDC用什么技术方案或者有没有厂家由现成的模块?

谢谢各位技术人士!

网友A:
第一级是给多个第二级DCDC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是给多个第二级DCDC用吗?

是的,现在是这么考虑

网友B:
定制多相变压器

网友A:
第一个60KW的,非隔离,直接用整流桥的方案不好吗?AC380 整流出来530V。这样效率、体积、成本、可靠性都高。

第二级在做个宽电压输入的DCDC,380~550V输入,500V输出的DCDC。。

求高手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60KW的,非隔离,直接用整流桥的方案不好吗?AC380 整流出来530V。这样效率、体积、成本、可靠性都高 ...

第一级整流桥是什么拓扑?应该是高频吧,维也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多相变压器

这个是工频方案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级整流桥是什么拓扑?应该是高频吧,维也纳?

直接二极管桥+滤波电容啊?   60KW,电容太大了,需要软启动。。上电先用电阻给电容充电,冲到一定电压后再继电器短路电阻和输出。

网友C:
ACDC 60KW 初看感觉应该找个直流充电桩的方案。如果后面DC-DC能稳压,前级确实可以直接整流方案,之前项目中碰到的直流远供好像就这样。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也可以考虑单级直接AC-DC的方案。看了明纬AC-DC有最大400V输出的,可以找他们问问是否支持输出电压定制。理论上400V的方案修改成你500V的输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参考型号:SHP-10K-3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DC 60KW 初看感觉应该找个直流充电桩的方案。如果后面DC-DC能稳压,前级确实可以直接整流方案,之前项目 ...

SHP-10K-380这个直接上也是可以的,就是感觉有点贵,这个要1万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二极管桥+滤波电容啊?   60KW,电容太大了,需要软启动。。上电先用电阻给电容充电,冲到一定电压后 ...

这么大功率,要多少电容啊,这么高的电压,成本不划算吧

网友:
这么大功率,整流应该是无桥方案了

网友D:
为啥不直接定制变压器,380到多路隔离500输出,然后直接整流。这样dcdc隔离省略了,而且简单可靠,很容易做到隔离。这么做可靠性最高而且成本说不定还低很多,不需要昂贵大功率整流桥,500v7kv隔离dcdc必然用到变压器还有开关管等复杂电路还会引入开关噪声,全变压器加普通整流桥方案各种优点

网友E:
60KW的工频变压器有130KG重吧, 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直接定制变压器,380到多路隔离500输出,然后直接整流。这样dcdc隔离省略了,而且简单可靠,很容易做 ...

有一定的道理。就是看看现在新能源带动的开关电源发展,高频开关电源的可靠性和成本应该越来越有优势,对比下两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KW的工频变压器有130KG重吧, 能接受?

太保守了,你猜再乘以多少?

网友:
前级三相桥式整流,滤波电容二百微法左右的薄膜电容滤波就够了,三相整流本来纹波就不大,所以不需要大容量滤波电容。后级移相全桥或全桥LLC。功率因素要求高的前级需要维也纳变换器。